这种旋钮编码器学名叫啥?哪里买得到

楼主(2013-09-09):
看图,这种旋钮编码器学名叫啥?哪里买得到

还有它的程序怎么滤波?

比如我右旋转,慢慢的,应该是1 2 3 4 5 6的码值,结果,里面好多乱码,1 2 3 ...4...5.。。。6,还有倒退的 12121212类似这样。

这东西怎么破?

大神指点,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哎~又被顶下去了~

怎么看首页大多是八卦~问问题的都被挤走了

网友A:
公司用过,但名字记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用过,但名字记不住了......

谢谢回复

用的时候滤波怎么做的?可以说说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用的时候滤波怎么做的?可以说说嘛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p;initiative_new=1

网友C:
Rotary DIP Switch,Tyco有卖类似的。就是个拨码开关的变形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用的时候滤波怎么做的?可以说说嘛

4个信号脚,共16种组合,从0~F,原理和拨码开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信号脚,共16种组合,从0~F,原理和拨码开关一样.

但是采集的码值中间乱七八糟。。。。按照按键的消抖来滤波,还会出现倒退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tary DIP Switch,Tyco有卖类似的。就是个拨码开关的变形而已。

  谢谢提供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hPZpY9&id=8728783829&initiative_new=1

灰常感谢~~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