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主推的两个系列触控芯片pdf文档

楼主(2013-09-09):
BS83系列是可编程的触控IC
BS81系列是固化代码的触控IC

网友:
是电容触摸吗?

楼主:
电容触控按键,不是电容触摸屏

网友A:
多少钱一片

网友:
触摸IC一直不敢,摸上去没手感,没反馈不知有无按下去。
还是家用行业用得比较多吧。

网友:
BS81系列 只有4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片

含税1.6元起!
对于客户的询价,一般要先问你有多大用量,打算什么时间提货,才能给你个靠谱的价格

网友A:
用两片 4键的BS81 能不能组成 4x4 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片 4键的BS81 能不能组成 4x4 键盘.

这个我问问台湾原厂FAE吧,估计他会菊花一紧的 看看他有什么高招解决

楼主:
接受样片申请,请发信息给我

楼主(2013-11-16):
BS813样片还有30pcs,第二批200pcs样片将在元旦后到位

网友:
申请了几片
效果挺不错,
看看图片吧,用01雕刻机雕的,电路很简单,一个电容,三个1K电阻,三个LED.
attach://155998.jpg

静止以后功耗大约5微安;用非常低的速度接近,不会触发(应该算正常);快速地点,响应速度很快。

楼主(2013-12-31):
这颗芯片是合泰抗干扰最强的触控芯片。
楼上很强大,雕刻机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