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MOSFET

楼主(2013-09-09):
有木有大功率的MOSFET管啊,找不到耐特高电压的管子,例如500V,当然是互补对管

网友A:
多呢,XXNYY,XX是电流,YY是电压,要X10才是耐压,比如10N90,就是最大10A,耐压900V的管子。

网友B:
互补对管
楼主是准备做乙类功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互补对管
楼主是准备做乙类功放吗?

那也不用500V的吧。

楼主:
做个压电陶瓷的驱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补对管
楼主是准备做乙类功放吗?

做个压电陶瓷的驱动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呢,XXNYY,XX是电流,YY是电压,要X10才是耐压,比如10N90,就是最大10A,耐压900V的管子。 ...

貌似可行,用过很多这类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可行,用过很多这类管子了。

是的,不过高耐压的管子电流不大,毕竟SiO2厚,沟道电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