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6400每次开机都要敲打几下才能开,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3-09-09):
我07年买的DELL INSPIRON 6400笔记本,大概半年前就是这样,每次开机都要敲几下显示屏和键盘交接的地方,才能正常启动?
没有拿去修,怕越修越烂,请问电脑高手有没有清楚这个原因的,恳请不吝赐教!

网友:
描述的太过简单根本无法判断

网友:
先拆开来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A:
还有这个事,是不是内存松了。
还是拿去修吧。那么老的机,不怕他越修坏吗?

网友:
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事,是不是内存松了。
还是拿去修吧。那么老的机,不怕他越修坏吗? ...

两根内存条,应该不会松了。实在是没有钱买啊,准备再坚持两三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事,是不是内存松了。
还是拿去修吧。那么老的机,不怕他越修坏吗? ...

每次待机以后也醒不过来,按电源键唤醒,直接熄火。再按电源键开机的时候仍然要敲打几下。

网友:
这电脑是欠揍了,哈哈。
如果按电源键,电源灯亮但是屏不亮的话,一般是内存接触不良、显卡或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