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作坊,2000来块有什么示波器可选

楼主(2013-09-09):
想买个示波器,没太多钱,2000来块能选什么?

网友:
华强北很多  我有个认识的仪器商 二手   很多是国外厂家换下来的

网友:
再加个零就比较好选了,TDS2024C税后一万四

网友:
进口的二手 或者国产的。

网友:
2000块么新的就只有买个国产的,普源DS1052E,然后再破解成100MHZ呗,还有的找,再搞点其他设备

网友:
看自己的要求了,,1000多的国产也有的啊

网友A:
关键你要做什么用,一般用途的话,搞个普通模拟示波器就够了

网友:
只能是国产的了.

网友:
我去年买的普源,用起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你要做什么用,一般用途的话,搞个普通模拟示波器就够了

其实没什么大用处,就是用来看看晶振有没有起动
或看看接口上的时钟信号或数据信号的波型。

网友:
前段时间入手了普源的DS1102E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没什么大用处,就是用来看看晶振有没有起动
或看看接口上的时钟信号或数据信号的波型。 ...

这样的话,普源就可以满足。

网友:
随便买个国产的就行了。优利德的 25M 的1000稍出头就能拿下。

网友:
国产的或者去买个二手的?

网友:
还是找个外国二手的吧

……

网友:
这个价位,新机器的话,恐怕就只能选普源的DS1052E或者DS1102E了,性价比之王的明星机器啊~
有4通道要求的话,DS1074Z是不错的选择,但是预算就要加一点了,呵呵

网友:
这么贵吗

网友:
如果看重品质稳定和测量可靠性,国内肯定是普源了,经过大量用户各方面的使用测试,已经是很成熟的机型,这也是选好仪器的关键
有商家宣传说超越普源,好于普源,那就是跟泰克一样了?看泰克低端TDS 六七千元的示波器 指标参数,外观,屏幕,没有一点比国产一千多块钱强的,但是没有人会相信那国产一千多的机器会比泰克的好,买示波器是用来测量的,要搞清目的。一款手机,宣传指标很高,大屏幕,但稳定性不行 通话和信号也不行,这就失去手机的根本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