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赛灵思Spartan-6出问题了

楼主(2013-09-09):
Pack:2412 - The number of logical LUT blocks exceeds the capacity for the target device.
ERROR:Pack:2860 - The number of logical carry chain blocks exceeds the capacity for the target device. This design requires 1885 slices but
   only has 1139 slices available that allow carry chains.
ERROR:Map:237 - The design is too large to fit the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Design Summary section to see which resource requirement for
   your design exceeds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device. Note that the number of slices reported may not be reflected accurately as
   their packing might not have been completed.

使用赛灵思Spartan-6出问题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感觉使用的逻辑资源并不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哪里出什么问题了?
坐等分析啊,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芯片资源不够了

网友:
等大牛回答…

网友A:
Pack:2412 - The number of logical LUT blocks exceeds the capacity for the target device.
所使用的逻辑查找表数目,超过器件的容量
ERROR:Pack:2860 - The number of logical carry chain blocks exceeds the capacity for the target device. This design requires 1885 slices but
   only has 1139 slices available that allow carry chains.
所使用的进位链,超过器件容量。你的设计需要1885个slice,但器件只用1139个带进位链的slice.
ERROR:Map:237 - The design is too large to fit the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Design Summary section to see which resource requirement for
   your design exceeds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device. Note that the number of slices reported may not be reflected accurately as
   their packing might not have been completed.
设计太大,装不进器件。
-----------------------
楼主,你干啥了,用了那么多进位链,是不是循环例化的里面,用了“+”号了?

网友:
要么换大片子,要么调整自己的逻辑,看看哪里有冗余

网友:
只有1139个slices ,你的设计要1885 slices 这个差的多了,换大片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ck:2412 - The number of logical LUT blocks exceeds the capacity for the target device.
所使用的逻 ...

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算法上太繁杂,改成精简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