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测距中飞行时间的确定

楼主(2013-09-09):
电路请见附件。U1-7为LD控制脉冲,频率可变;H-12接单片机,为时间测量单元;通过示波器发现Q1的B和E为27M脉冲,来控制Q1的通断。运放的两极输出分别接单片机的AD口。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确定激光的飞行时间,肯定和Q1相关,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确定的。请高手解答~
最近搞这个高的头大。

楼主:
我的QQ:329234881,有兴趣的可以交流下。

网友A:
怎么看起来像是相位的呢

网友B:
你这样没头没脑的发一个图纸,是很难看懂的。而且没有说明电路各个点的波形!
当然确实能够通过AD的方式来测量相位差。一种是通过相位差对电容充电,转换为电压,去测量这个电压值。或者直接用ADC来测量正弦波,每次测量的起始时间是可以精确确定的,所以通过ADC采样可以知道相位偏移的角度(一定要注意ADC的采样速度)。

网友:
1,建议用定时器的捕捉来做
2:如果非要用AD,那么只能通过测相位差,但是貌似一般AD没有这么高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起来像是相位的呢

是脉冲的。925是PLL芯片,LD只能发脉冲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没头没脑的发一个图纸,是很难看懂的。而且没有说明电路各个点的波形!
当然确实能够通过AD的方式来 ...

手头这个弄坏了,在等新的到了再测量。不像是相位的,LD发不出正弦波。

网友C:
FMCW的吧,LD受PLL产生的调频脉冲调制,APD接收到的信号和调制信号一起送进鉴相器,得到一低频信号,ADC采样并FFT测得频率即可计算出ToF。

网友:
聆听高手讲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CW的吧,LD受PLL产生的调频脉冲调制,APD接收到的信号和调制信号一起送进鉴相器,得到一低频信号,ADC采 ...

方便的话加个qq,交流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CW的吧,LD受PLL产生的调频脉冲调制,APD接收到的信号和调制信号一起送进鉴相器,得到一低频信号,ADC采 ...

电路好像没有鉴相器这块~

网友D:
你这个是相位式的测距仪,而且抄的是华盛昌的机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相位式的测距仪,而且抄的是华盛昌的机器吧?

是脉冲波,计算相位。

网友E(2013-11-22):
楼主有研究过相位式激光测距仪么?

楼主(2013-12-27):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研究过相位式激光测距仪么?

有个初步的方案了,你在在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个初步的方案了,你在在搞?

嗯,不过做的是相位法的,大家可以相互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不过做的是相位法的,大家可以相互讨论,

原理上的东西,都能查到,也都能说的头头是道;只有在基于硬件上做才行

网友F:
用TDC芯片做测距仪比较靠谱,时间分辨率为50皮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TDC芯片做测距仪比较靠谱,时间分辨率为50皮秒

想达到1mm的精度的,这个芯片就派不上用场了

网友G(2018-04-06):
不知道LZ 后面成功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LZ 后面成功了没有?

早就批量了,除了夏天中午白色背景测不出来,其他ok。
你可以看看微信公众号硬件三人组的视频教程

网友(2018-05-07):
引用 楼主:
早就批量了,除了夏天中午白色背景测不出来,其他ok。
你可以看看微信公众号硬件三人组的视频教程 ...

在哪里可以买到?多少大洋一个?

网友H(2019-09-05):
引用 楼主:
早就批量了,除了夏天中午白色背景测不出来,其他ok。
你可以看看微信公众号硬件三人组的视频教程 ...

夏天中午能测出黑色物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夏天中午能测出黑色物体吗

除了夏天中午纯白色效果很差,别的颜色问题不大。
后来买了一把大遮阳伞,破罐子破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夏天中午纯白色效果很差,别的颜色问题不大。
后来买了一把大遮阳伞,破罐子破摔了

还可以有这种操作,特定环境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