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自己DIY的这个空气净化机怎样?

楼主(2013-09-09):
家里刚装修,买材料尽量买环保的,但是还是不放心,准备自己做一个这个箱子,主要是针对甲醛
大小是754*400*154mm,风扇220V,尺寸12038,功率大概30W,两个
淘宝上买了20Kg活性炭

第一层  空着,进风通道
第二层  活性炭
第三层  活性炭
第四层  海绵
第五层  空着,出风通道

每层之间的通风的三个洞,都用铁丝网兜住

网友A:
风扇不给力!!

网友B:
再加上循环水幕应该能比较好的吸甲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不给力!!

慢慢来,一天到晚开着,睡觉了就关,这么大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上循环水幕应该能比较好的吸甲醛了。

你说的那种太复杂了,呵呵

网友C:
装活性炭的地方全部种草吧,要天然的,然后弄些灯模拟阳光,不但能吸附甲醇,还能产生氧气

网友B:
感觉只是除甲醛的话,紫外线灯外加空调扇就行了,勤换点空调扇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活性炭的地方全部种草吧,要天然的,然后弄些灯模拟阳光,不但能吸附甲醇,还能产生氧气 ...

呵呵,你玩笑了,这里种草效果肯定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只是除甲醛的话,紫外线灯外加空调扇就行了,勤换点空调扇的水。

你的主意不错,如果能用空调扇改装就好了,便宜又简单,又美观

网友:
30W风扇太小了吧,怎么也得搞个100W的啊

楼主:
100W的风扇噪音很大的

网友:
好设计,就是两个小风扇,好像不行啊

网友:
房间大门开几次,一天的空气净化工作白干了,在PM25巨多的城市。。。。。。。

网友:
不错,至少比没有好了100倍.
看家里的电风扇叶子就知道,我们的空气已经变成了什么样!

网友:
感觉整体设计不太理想,个人认为设计成窗式的为好,即美观且通风量也较理想。另外控制部分也好安排。仅参考。

网友:
装修中主要是家具含甲醛较多
多开窗,放半年再入住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太费劲了,买个落地时冷暖空调扇,后面加上滤网就可以了

网友:
风扇功率太低,而且结构这样不合理,空气流通效率低,应设计成单管道,两头风扇,一大一小形成气压差,中间夹过滤层。仅个人意见,不过LZ有心思的话可以慢慢尝试各种方案对比一下。

网友(2013-10-15):
风扇力道不足,最好是高压的

网友:
体积太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