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s K60 搞笑的两个版本

楼主(2013-09-09):
MK60DN512VLQ10 和
MK60DN512ZVLQ10
在硬件寄存器地址及功能都不兼容
以前有的是MK60DN512ZVLQ10
现在买的是MK60DN512VLQ10程序不运行了
到网上搜了下
出了个 AN4445_en
Kinetis 100 MHz Rev 1x到Rev 2x变迁指南.pdf
改了下时钟选择位,PLL运行正常了,还要修改别的寄存器!

又做了一次笑白鼠

网友:
没用过飞死卡儿

网友(2013-12-30):
对的,这两个版本一个是1.x一个是2.x,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具体差距,您所说的Kinetis 100 MHz Rev 1x到Rev 2x变迁指南.pdf
中说的很清楚,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您提问!

网友:
官网xxx512的例程不能直接拿给xxx1M0用,要改好几个寄存器

网友:
楼主用的是V2版本,也可以直接参考官方的V2版本代码:KINETIS512_V2_SC

网友(2015-02-24):
兼容性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