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v系列的cpld,usb blaster能用么?

楼主(2013-09-09):
我看最多到max ii系列

网友A:
可以的。max v 我已经用了好多了!

网友:
usb blaster支持1.2V或者1.8V吗?

网友:
这要看你的usb blaster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max v 我已经用了好多了!

你用的哪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款

5M80, 5M1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80, 5M160

我说的usb blaster 我看淘宝上卖的只能用到maxii
http://a.m.taobao.com/i5543022160.htm?pds=fromauc%23h%23shop

网友:
想奢侈一把就买我的 itool,想节约些就随便买个,肯定都能用

网友:
我买的是 ALTERA  XILINX  LATTICE三合一的,当时180
如果接口直接支持就插上可用,不然就要杜邦线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