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来潮,做个像样点的LED驱动电源

楼主(2013-09-09):
似乎论坛上搞单片机控制一类的居多,不知道纯粹的模拟电源有没有人喜欢。
设计目标:
          电压输入:100~265VAC  50Hz
               输出电压:28~38V DC
               输出电流:480mA恒流
          额定输出功率:18W
               电源效率:88%典型
          功率因素:0.92/220VAC
               使用环境温度:-20℃~40℃
               电源寿命:>30000小时
          抗浪涌电压:3000V
               输出开路保护,不接负载通电测试2小时,恢复负载后驱动器能够正常工作。
          输出短路保护,短路输出端通电工作两小时,排除故障后驱动器能够正常工作。

方案选型,首先这是个小功率恒流源,可选的方案大概有下面几个:
1. AC-DC恒压+DC-DC恒流,目前使用这种方案的厂家不多,大功率的居多,非常高规格的灯具里面会有一部分使用,优点是无频闪,恒流性能可以调节得非常好,大概1%左右吧。缺点是结构复杂,成本高。我们不需要那么高的规格,这个方案放弃。
2. AC-DC电阻采样做电流反馈,似乎采用这种方案的也很少了,采样电阻消耗功率,反馈调节繁琐,调节性能一般,很少见有使用这种方案的了。
3. AC-DC原边反馈,最常见的方案,得益于近两年大量的企业涉足LED行业,让人觉得LED行业有大把的钱赚,一大批专门做LED恒流驱动芯片的厂家随之而来。现在的LED驱动芯片原理都差不多,原边反馈,单级PFC,效率、驱动能力都差不多,甚至还有PIN-PIN的,估计又是抄片的吧。综合考虑,这次只是做个小实验,就选手头上有样品的吧,SY5800,数据手册如下:

电路本身没有什么好说的,按照数据手册的做就是了,如果公司用量大的话,直接让原厂FAE申请个DEMO板测试。设计的原理图如下:

具体的电路设计以后如果有人感兴趣再慢慢交流吧。
变压器设计,这个是开关电源设计的重点、难点,不过好在现在很多厂家都给出计算公式或者表格,一步一步计算就行了,我也是图省事,找厂家要了一个文档:

一步一步填写需要的数据,表格会自动生成所需要的参数。现在的芯片厂商通常都会给出这种类似的傻瓜式表格,只有少数几个地方需要注意的,其他的按照需要填写即可。如果想详细了解反激变压器的计算,可以去除表格的保护,按照表格隐藏的公式一步一步推理,这样会很容易理解,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我在这里就不详细推导了。

表格计算出来的参数仅供参考,根据我们的需要可以适当调整,我们选用EFD25的磁芯,5pin+5pin的电木卧式骨架,设计的变压器初级56T+54T,次级38T,辅助供电12T。线径通常按照6A每平方毫米计算,但是通常会因为绕不满一层或者刚好超出一匝两匝的调整线径,以方便变压器绕制。变压器绕线是个奇妙的东西,不同的绕线顺序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试试。实际绕制一个变压器,会在后面详细的图片说明。

PCB 设计,尤其开关电源的PCB设计,真是太有规律了,随便拿款变压器PCB 看,都似曾相似,最基本的初级在一边,次级在一边,变压器横跨初级和次级。一个好的开关电源布局很容易让人分辨初级和次级,包括初级的交流部分和直流部分,高压部分和低压部分,通常都是经纬分明的。

这个简单的电路用单面板就可以了,减少成本。下面的是PCB版图,图纸上可以清晰的分辨初级次级的隔离带,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宽些,最少不能少于6.4mm,要不就得考虑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问题了。高压部分,L、N两个市电输入,保险管前面必须保证3mm的间距,保险管之后没有具体要求,但是为了防止打火现象,尽量留宽一些。交流和直流某些安规机构也会有要求,最好在布局的时候就有所考虑。初级的电流回路环路尽量小,对后面的调试会有很大帮助的。下面是PCB的截图

漫长的PCB打样过程也不要闲着,准备元器件,设计变压器,绕制变压器这些工作都可以进行。我喜欢在PCB打样的期间把这些事情准备好,PCB一到,立马焊接调试。

重点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绕制变压器的经验吧,也许坛里面许多兄弟都是搞软件的,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开关电源变压器。本人是野鸡派,没有高手指导,也不知道绕制方法是否正确,说得不对的地方大家轻点拍砖,尤其不要打脸,拜托各位!

首先准备好磁芯和骨架。用国产的磁芯骨架不要太有信心,参数要稍微降低一点,不要芯片厂家用什么参数我们就跟着用什么参数,死得很惨的。别人可以找顶级的磁芯厂商支持,我们也许是在电子市场的地摊上找来的样品。你懂的。

当然小刀,镊子和斜口钳之类的工具是不可少的。别笑,哥穷,工具烂些就烂些吧,您要是实在看了过意不去,要想送我套好的,我也勉为其难收下

绕线机,个人觉得还是手摇的好,最好带显示,要不忘记匝数麻烦。

绕线至少要有个合适的夹具,自己动手做一个,骨架套在上面不晃动就好,骨架晃来晃去的真是心烦,也不好绕平整。

准备绕线了,先在骨架最里面包一层绝缘胶带,好处是这样绕的线会比较平整。

定位好1号脚位,开始按照设计的图纸进行绕制,缠绕漆包线到开始的引脚上,紧密的绕制线圈。通常第一次会多次尝试,原则是用足够大线径的导线,绕完需要的匝数之后刚好填满一层。

绕够匝数之后不要着急把漆包线拉回引脚,先缠绕一圈绝缘胶带,再把漆包线拉回,再用绝缘胶带包三匝。

按照设计,次级使用三层绝缘线加强绝缘,绕制之前和第一层一样,定好脚位固定,选择合适的线径绕满一层或者两层。绕线完成之后同样包三层绝缘胶带。

按照次序绕制其他的绕组。

好了,一个完整的变压器线包就绕制好了,看起来还不错吧。

去除漆包线的保护层,固定在设计好的脚位上。

这下该磁芯上场了,自己绕制变压器通常采取在两边垫气隙的方式获得需要的电感量。切记,反激开关电源在工作时,变压器在MOSFET开通时充当电感的角色,一定要留气隙防止变压器饱和。

电桥上!

一面垫气隙一面测量初级电感量,找到需要的电感量需要垫多厚的绝缘胶带,绕制第二个的时候会需要的。

调整好之后在磁芯外面用绝缘胶带固定。好了,欣赏一下外面的劳动结果吧。

如果有需要,可以测试一下漏感,调整RCD吸收的时候会用得着的。
好吧,急不可耐的装上电路板测试。

变频电源该上场了,提供外面需要的电压和频率,还带保护功能,这个最重要了

自制的保护盒,其实就是在交流回路中串接一个白炽灯泡,这样如果开关电源有短路等情况发生时不会发生爆炸等严重事故。尤其第一次上电,灯泡亮了的话表示你的电路有重大问题,立马关电检查。

连接好交流电,记得要断电操作,相信自己一定是最倒霉的一个,千万谨慎!!!一定!

好吧,我坦白,每次我上电的时候也是心惊肉跳的。不过这次似乎没有什么设计失误,上电就有输出了,测试一下空载电压正常,空载功耗正常,接入LED负载能够正常点亮。
第一次带负载一定要注意输入功率是否在设计的范围之内,通电几十秒我通常会关电,摸摸有无异常发热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再通电几分钟试试。一次次的延长通电时间,直到确保电路不会过热。

人品一如既往的好,或者是老衲的功力又长进了,基本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下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测试电气参数。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调整率和效率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
万里长征也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路漫漫兮~~~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呀,慢慢来吧,待续···
我了个去,码个帖子好累呀,改天再码,先歇会。啥都可以不服得服老呀!

网友A:
小白长见识了

网友:
不错,收藏观赏。

天天做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丢光了

网友B:
牛逼的样子

网友C:
lz这装备专业啊!绕那变压器让人流口水啊!

网友D:
LZ手工不错啊!搞得像个工艺品。

网友E:
绕变压器,简直是个神活,,,当年边绕边想,咱家就是个古代编织竹席、藤条的匠人,,,,,

网友F:
不知这种方法恒流效果如何呢?

网友:
建议上裤子啦!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G:
基本确定和LZ同行业,表示在坛子里面有点格格不入~

网友H:
我们都是纯手工绕的。。。。。苦逼啊。。。。

网友:
顶楼主!~@@!
喜欢那绕线机和Yokogawa

网友:
虽然天天敲着代码,可是一直很喜欢电源……

网友:
电工越老越值钱。

网友:
不错绕变压器很好的教程谢谢分享

网友I:
绝对是模电高手设备齐全。

网友:
撸主让我等只有破万用表一个的人情何以堪

网友J:
5800EMC好过么 ?楼主手工真好,变压器绕制厉害。请教下:如果要过3750V的话是否一定要加挡墙?还有,上电过程串灯,为何不再用调压器?谢谢

网友:
专业人士啊,羡慕

网友:
不错哦,看来100W的灯泡大家都有的,哈哈

网友:
楼主的设备令人流口水呀

网友:
曾经玩过2年开关电源 也自己绕过变压器

网友K:
对玩超过24V交流电源的人,我一直非常敬佩!

网友:
很专业的帖子   顶一下

网友:
强大的实战贴,顶起!

网友:
LZ V5!我们手绕,那个效果简直没办法看。当然,主要是外观。。。。

网友L:
楼主做事认真,但很多问题没处理好。
1,保险丝与PGND距离不够。
2,Y电容接PGND绕的太远。
3,次级高频部分包络面积太大。

只能实现最基本功能。

网友:
不太懂这方面,感觉很厉害,帮顶了

网友:
不绕变压器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长见识了

我是来求指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的样子

哥们你的莫元~~~更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装备专业啊!绕那变压器让人流口水啊!

那是,我一直都把公司当自己家的,就怕老板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手工不错啊!搞得像个工艺品。

低调...你懂的,别人连手机都能山寨出来,我就山寨一变压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绕变压器,简直是个神活,,,当年边绕边想,咱家就是个古代编织竹席、藤条的匠人,,,,,{:t ...

曾经手绕几百匝电感的时候手都勒气泡,想我那尊敬的父亲大人编竹筐技术可了得,鄙人不才没有继承,绕个变压器权当交作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这种方法恒流效果如何呢?

号称正负3%,实际调整得好的话500mA输出85V~265V大概变化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确定和LZ同行业,表示在坛子里面有点格格不入~

别担心哥们,搞软件的码农们跟我们是没法比的,我们太会自娱自乐了,没事放几个鞭炮玩玩,经常打开烟雾弹/催泪瓦斯之类,效果刚刚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低调...你懂的,别人连手机都能山寨出来,我就山寨一变压器而已

你变压器匝数应该有问题。
次级匝数太少,反射电压已经>124V,MOSFET最大电压 265×1.414 + (38+1)×[(65+55)/35] + 70V(假设尖峰)=578.42V 。
600V的MOSFET非常极限,低温下265V次级短路冲击 或 雷击,很容易坏。

换800V的MOSFET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绝对是模电高手设备齐全。

献丑了,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都是纯手工绕的。。。。。苦逼啊。。。。

娘希匹老子花半个小时绕个变压器还被LD批评磨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J:
5800EMC好过么 ?楼主手工真好,变压器绕制厉害。请教下:如果要过3750V的话是否一定要加挡墙?还有,上电 ...

还好吧,不要舍不得多花几毛钱,过还是没有问题的。有空上几个EMC测试的结果和大家讨论一下
过3750加挡枪和套管都需要,但是为了减小体积,用的三层绝缘线加套管
有条件还是推荐变频电源,保护及时,电压电流功率这些显示齐全。灯泡是防止炸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玩超过24V交流电源的人,我一直非常敬佩!

700V直流输入,30KW输出的变频器才好玩,谁都不愿意去开电

网友:
纯手工制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别担心哥们,搞软件的码农们跟我们是没法比的,我们太会自娱自乐了,没事放几个鞭炮玩玩,经常打开烟雾弹 ...

哎,说多了都是泪啊~
别人眼里的我是:白天在实验室搞电源,晚上在家搞单片机~
其实我是:白天在实验室被电源搞,晚上在家又被单片机搞~,结果电源刚入门。单片机到现在都搞了4年了---还在入门,悲剧!

网友:
楼主设备挺齐全

网友M:
surge还得再做扎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做事认真,但很多问题没处理好。
1,保险丝与PGND距离不够。
2,Y电容接PGND绕的太远。

非常感谢你的认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更多教导:
**保险管和PGND的间距,印象中IEC60950对交流-直流没有具体要求,只要求保险管前有间距要求。本来想用方盒保险管的,查了一下比普通的4*11保险管贵了几倍,改成了普通的卧式安装(立式的话要点胶固定),量了一下PCB还有2mm多一点间距,不会存在打火的危险,所以就没有太在意。
**Y电容与PGND绕远,这个还真不太懂,请指教。只是看别人已经通过认证的板子都是Y电容先连接到变压器的PGND再连接电容PGND,依葫芦画瓢而已。实际的传导测试结果良好,余量很大,辐射没有时间搞,如果要做的话估计还有几个地方需要调整。
**次级的回路包络太大,这个也没有考虑太多,经你提醒仔细看了下,似乎电容换个方向的话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不会有太大帮助,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surge还得再做扎实点。

你老板会杀了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变压器匝数应该有问题。
次级匝数太少,反射电压已经>124V,MOSFET最大电压 265×1.414 + (38+1)×[ ...

实际使用时110Ts初级,次级40Ts,估算的尖峰电压550左右。实际测试中265V常温下由于有RCD吸收,尖峰比估计的要小。回去找找当时的测试记录和你讨论
实际上有很多产品都是用600V的MOSFET,高低压循环冲击试验也OK。800V的管子内阻大,用大电流容量的管子就贵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说多了都是泪啊~
别人眼里的我是:白天在实验室搞电源,晚上在家搞单片机~
其实我是:白天在实验室被 ...

握个爪

网友N:
最近做0-10V调光电源 输出37V/700mA。

网友:
标记。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楼主这装备看得我直流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近做0-10V调光电源 输出37V/700mA。

好多厂家的芯片都支持模拟、PWM和可控硅调光,不知道以后集成人体感应和wifi遥控的LED灯会不会成为主流?

楼主:
继续更新。
电源初步测试没有问题,,效率和调整率都还比较理想,经过4个小时的拷机试验,手摸各元器件没有非常烫手的地方。但是,总得有个标准不是,手摸也太粗糙了
多路温度巡检仪上场!

先定义好各个测试点:
CH1:输入整流桥D2

CH2:主控芯片U1

CH3:输出二极管D1

CH4:共模电感L2

CH5:MOSFET  Q1

CH6:磁芯

温度最高的是输出整流二极管,其实400V/3A肯定是足够的,估计是因为变压器设计的反射电压过高,输出二极管没有加吸收电路,反向恢复时间引起的损耗。但是温度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算了懒得修改变压器设计。

网友N:
引用 楼主:
好多厂家的芯片都支持模拟、PWM和可控硅调光,不知道以后集成人体感应和wifi遥控的LED灯会不会成为主流? ...

目前电源辐射在100M-150M之间超一点点。争取明天搞定。
其实LED这块我也是今年才开始接触的,之前没接触过开关电源。
iw3630是两级的高PF。目前算下来效率在85%以上。第一次做电源。心里比较忐忑。
第一块板前面boost升压,功率三极管一直挂。怕了。上电直接“爆破”。

网友O:
还有手工绕绕圈的。。?牛阿。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目前电源辐射在100M-150M之间超一点点。争取明天搞定。
其实LED这块我也是今年才开始接触的,之前没接触 ...

只超一两个点的话不难的,多分析一下就OK了,其实开关电源需要整改的地方不多,都相对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有手工绕绕圈的。。?牛阿。

一般做开关电源的都会自己绕变压器确定参数然后再给变压器厂打样,手工绕变压器不奇怪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只超一两个点的话不难的,多分析一下就OK了,其实开关电源需要整改的地方不多,都相对固定 ...

你上面提到过的
无线方面:zigbee wifi RF
调光:PWM 模拟 0-10v 可控硅
原边恒流副边恒流。
想做一套系统。你百度下ZLL(zigbee Light link)。都是很好的想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继续更新。
电源初步测试没有问题,,效率和调整率都还比较理想,经过4个小时的拷机试验,手摸各元器件没有 ...

这个。。。。能都详细讲解一下反射电压~~~一直不是很理解~~

网友:
楼主太强了

推荐置酷

网友:
配得上裤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能都详细讲解一下反射电压~~~一直不是很理解~~

反射电压是指开关管关断的时候从次极耦合过来的电压,这时候开关管承受的电压就应该是最大输入电压+反射电压+尖峰电压,通常这个参数是用来验证开关管的耐压是否足够的。
例如我的设计中:
最大输入电压:265*1.414=375V
反射电压:匝比*次级电压=110/40*(38+1)=107V,别忘了次级电压是输出电压加上二极管的压降
尖峰电压:有RCD吸收的情况下假定为60V
开关管关断的时候耐压需要:375+107+60=542V
选取600V的开关管,还有大概50V的余量,这样的设计余量已经很小了,用650V的管子会更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上面提到过的
无线方面:zigbee wifi RF
调光:PWM 模拟 0-10v 可控硅

觉得在大型的仓库,厂房或者超市搞个带人体感应的无线控制群也许有市场,当人走近的时候全亮,人离开之后延时50%,20%逐渐降低亮度,当然还可以支持多种无线控制方式

网友P:
引用 楼主:
觉得在大型的仓库,厂房或者超市搞个带人体感应的无线控制群也许有市场,当人走近的时候全亮,人离开之后 ...

我们学校图书馆就是这样啊,人走过去灯就亮了。

网友:
太专业了,那个同惠的公司我还去面试过

网友Q:
楼主,请教下粘热电耦的是什么胶?

网友:
变压、恒流……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们学校图书馆就是这样啊,人走过去灯就亮了。

那只是人体感应而已,我说的带控制的,100%-50%-20%亮度可控,可以节能,但是不影响照明或者监控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请教下粘热电耦的是什么胶?

454瞬干胶+7452促进剂,那个不是常见的热电偶,就两线,断了拧在一起还能用,有谁知道那玩意的学名不?

楼主:
更新电气测试
温度测试基本OK,开始测试电气参数,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先加上

示波器读取的电压和电流波形,CH1电压,CH4电流

很奇怪吧,分明做的是恒流电源,LED负载,怎么就输出包含了正弦波?是这样的,别担心,单级PFC都会有正弦纹波,工频引起的。如果用高级的相机或者摄像机拍照,会看到这种单级PFC驱动电路点亮的灯会有频闪,加大输出电容的容量会改善,但是不能消除,谁能够用单级PFC做出没有频闪的芯片的话肯定是业界的创新。

测试MOSFET的DS电压,也是验证设计的时候计算是否准确的依据。

很有趣的波形,为了单级实现PFC和反激变换,MOSFET的DS电压出现了100Hz的馒头包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射电压是指开关管关断的时候从次极耦合过来的电压,这时候开关管承受的电压就应该是最大输入电压+反射 ...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454瞬干胶+7452促进剂,那个不是常见的热电偶,就两线,断了拧在一起还能用,有谁知道那玩意的学名不? ...

我试过普通的K型和J型热电耦断了拧在一起也能用的,不过最好用大电流把他熔在一起(这个我就没试过了)

楼主:
再更新传导测试截图
第一次测试就OK 的截图

取消差模电感L1之后测试

恢复原状,取消共模电感L2之后测试

恢复原状,取消共模电感CX2之后测试

恢复原状,取消共模电感CX1之后测试

楼主:
看来论坛里面搞电源的确实很少,好少人讨论,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好没意思

网友:
示波器啥型号?眼馋。自己买的?

网友R:
最后那个是什么仪器? 价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最后那个是什么仪器? 价位多少?

哪个是最后的?EMC测试?一个实验室建好至少几十W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哪个是最后的?EMC测试?一个实验室建好至少几十W吧

最后那张图片上面,有效率测试等,挺先进。
我的EMC,EMI,形式试验那些都是外包的,那样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最后那张图片上面,有效率测试等,挺先进。
我的EMC,EMI,形式试验那些都是外包的,那样便宜些。 ...

我想你说的应该是示波器的那张,力科的示波器,上面显示的是一些波形参数,没有测试效率
EMC测试和整改可以外发,很多公司都会这样选择的,测试机构的那些人天天搞,比较有经验,整改的周期会快些。
形式试验也能外发?这个没有听说,通常形式试验是研发的时候做的,量产的时候只做例行试验。

网友:
LED电源,值得学习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哪个是最后的?EMC测试?一个实验室建好至少几十W吧

一台接收机就差不多这个价格了吧。
CX1,CX2是两个安规电容吧,请教下,为何要用两个?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这个。。。。能都详细讲解一下反射电压~~~一直不是很理解~~

1、Vds(MOS管耐压值)通常取0.9倍,及Vds=600*0.9=540V;
Vds=Vacmax*1.414+(Vout+Vdf)*Np/Ns+80
【80:估算的漏感峰值电压
RCD电容电压Vsn=Vor+80  Vor反射电压
吸收功率损耗只与比值K=Vsn/Vor有关,比值越大,损耗越小。因为吸收损耗。
Psn=0.5*Lik*Idspeak2*K/(K-1) 一般K取2~2.5;以为K=1.4时,K若继续增加,损耗减小不再明显,所以取2~2.5比较合适。
故如 Vor=75V,可以取80
如 Vor=100V,可取200~250。

540=264*1.414+(12+0.85)*Np/Ns+80
Np/Ns=6.7(取7)
已知Dmax=0.45;
Np=Vinmin*Ton/(Ae*△B)=107*(0.45/60K)/(33.5*0.25)*1000=96Ts
Ns=Np/(Np/Ns)=13.7Ts (取14Ts)
注意:Vinmin=90*1.414-20=107V。
【Vinmin:根据一般桥式整流电路的实际工作原理估算,具体是多少根据输出功率Po、效率η及BUCK电容的容量有关。
Ex:AC整流之后最大值是1.414倍,如果BUCK电容充电到最大值之后不再放电的话,电压就是85*1.414=120.19V(Vacmin=85V为例)。但是由于实际工作中变压器在每半个周期即将达到最大值的时候桥堆前面电压大于BUCK电容的电压,这个时候就对BUCK充电,DC电压升高,达到最大值之后电容处于放电状态,电压下降。一般电路的使用中,可以依据充电2.3ms,放电7.7ms来进行假设,那么7.7ms这个时间内BUCK电容的能量能放出多少,导致多少电压的下降,就是20V这个假设数据的真实值,因此变压器的最低工作电压跟输出功率、效率η、及BUCK电容的容值直接相关。
△B:PC40的100C时Bs=3900GS 取2500GS。

网友N:
引用 楼主:
觉得在大型的仓库,厂房或者超市搞个带人体感应的无线控制群也许有市场,当人走近的时候全亮,人离开之后 ...

最近有人要找我开发DCDC的DALI调光一整套东西。有五种规格的瓦数,最大30W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想你说的应该是示波器的那张,力科的示波器,上面显示的是一些波形参数,没有测试效率
EMC测试和整改可 ...

是的。形式试验是在量产前做的。我们一般做的项目有以下几项:
电气绝缘性能检验
绝缘电阻检验
工频耐压检验
冲击耐压检验
防护等级检验
噪声检验
温升检验
稳流(压)精度检验

其实开关电源主要的核心技术还是磁性元件,与控制环路的补偿问题。这两个搞明白了,其余的就不外根据用途与场合满足不同的安全要求,电磁要求等。

网友:
mark LZ很敬业啊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N:
1、Vds(MOS管耐压值)通常取0.9倍,及Vds=600*0.9=540V;
Vds=Vacmax*1.414+(Vout+Vdf)*Np/Ns+80
【80 ...

谢谢~~

网友S:
楼主设备挺齐全.专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近有人要找我开发DCDC的DALI调光一整套东西。有五种规格的瓦数,最大30W

我倒是觉得大功率的,100W左右以上的带DALI调光比较好,或者配合感应和遥控。小功率的搞调光收益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台接收机就差不多这个价格了吧。
CX1,CX2是两个安规电容吧,请教下,为何要用两个? ...

是呀,通常EMC设备都很贵
两个安规电容,通常做法是前后各加一个。如果测试的结果比较理想的话也可以考虑去掉一个节约成本,具体去掉哪一个或者能不能去掉看测试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1、Vds(MOS管耐压值)通常取0.9倍,及Vds=600*0.9=540V;
Vds=Vacmax*1.414+(Vout+Vdf)*Np/Ns+80
【80 ...

好详细的计算过程,大家计算出来的结果差异还是挺大的
现在我是越来越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是的。形式试验是在量产前做的。我们一般做的项目有以下几项:
电气绝缘性能检验
绝缘电阻检验

大家做的测试项目都差不多的,很是佩服一些厂,什么测试不做都敢量产,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呀
开关电源设计搞明白磁性器件和环路设计确实很重要,好在现在很多芯片都已经集成了,调试相当方便
热处理和结构设计也比较重要,在大功率电源中特别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设备挺齐全.专业的吧?

对于菜市场的大妈而言,我是专业的
对于坛里面的大虾而言,我们都是业余打工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对于菜市场的大妈而言,我是专业的
对于坛里面的大虾而言,我们都是业余打工的 ...

请珍惜你现在的条件,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而不能实现的。你要利用现在条件,充实自己实现梦想。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做的测试项目都差不多的,很是佩服一些厂,什么测试不做都敢量产,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呀
开关 ...

电路的工作模式?

网友N:
引用 楼主:
对于菜市场的大妈而言,我是专业的
对于坛里面的大虾而言,我们都是业余打工的 ...

目前市面上都是PSR的。副边恒流的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目前市面上都是PSR的。副边恒流的越来越少了。

小功率现在是PSR的天下,大功率和高性能的通常主动PFC+LLC+DC/DC恒流

网友T:
LZ是电源行业的吧,研究的很专业

网友:
照片很清楚!!!

楼主:
中秋回来,发现阿莫给了个惊喜,非常感谢,希望这个帖子能让大家多在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T:
LZ是电源行业的吧,研究的很专业

算是吧,对于搞硬件的人来说,IF语句也是很专业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珍惜你现在的条件,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而不能实现的。你要利用现在条件,充实自己实现梦想。 ...

大哥我现在的梦想是高高兴兴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顺便保障身边关心我爱护我的人,让他们多点笑容。哪里可以给我提供这个平台?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现在的梦想是高高兴兴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顺便保障身边关心我爱护我的人,让他们多点笑容。哪里可 ...

擦,酒喝多了
不是说大哥我,本意是叫您大哥,我现在···
那个逗号跑哪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功率现在是PSR的天下,大功率和高性能的通常主动PFC+LLC+DC/DC恒流

AFPC+DC/DC 副边限压横流。
在副边集成 PWM 0-10V 模拟调光(带个单片机想干什么就随意,有线无线!)

网友:
太牛了,膜拜。。。

网友:
不懂这个,看起来很牛逼,顶

网友:
佩服,挺不错的!

网友U:
LZ,既要耐心的磨刀,又要眼光放开点,看准机会,砍一刀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厂家的芯片都支持模拟、PWM和可控硅调光,不知道以后集成人体感应和wifi遥控的LED灯会不会成为主流? ...

我们做给国外的客户的床底灯已经有了人体感应,床的控制可以用蓝牙。不过床巨贵啊,1万欧。

楼主:
引用 网友U:
LZ,既要耐心的磨刀,又要眼光放开点,看准机会,砍一刀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了! ...

谢谢,借你吉言,有机会一起交流。

网友:
很详细,非常好!
看到饶变压器的那几张图片特有感觉

网友:
顶楼主,变压器绕的好规整,楼主做了我曾经要做的,感觉很亲切。

网友V:
很详细的过程,非常佩服楼主的毅力。
麻烦试试以下EMC测试效果:
1.将L1串联在整流桥后面,C4之前测试效果。
2.第一条件不变,去掉CX1,测试EMC效果,
如果能通过,可以节省CX1。

网友W: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认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更多教导:
**保险管和PGND的间距,印象中IEC60950对交流-直流没有具 ...

请问楼主,这里所谓的次级高频部分包络面积太大,意思是什么?是指LED+和LED-的走线太长吗

网友(2013-10-22):
MARK  电源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V:
很详细的过程,非常佩服楼主的毅力。
麻烦试试以下EMC测试效果:
1.将L1串联在整流桥后面,C4之前测试效果 ...

好,这段时间比较忙,以后找机会试试再发结果出来,这样的做法还真没有实际实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问楼主,这里所谓的次级高频部分包络面积太大,意思是什么?是指LED+和LED-的走线太长吗 ...

网友给提出的包络太大应该是指LED输出的线太长,更准确的说包络应该是LED+和LED-包围的面积

网友L:
引用 楼主:
网友给提出的包络太大应该是指LED输出的线太长,更准确的说包络应该是LED+和LED-包围的面积 ...

高频包络面积:
电解电容定位为电压源,你的电源中有几个主要的高频信号线。
1,初级电解电容 — 变压器初级绕组 — MOSFET — 电流检测电阻,这是一个高频电流回路,一般影响7MHz — 12MHz传导。
2,变压器次级绕组 — 次级整流二极管 — 次级电解电容, 也是一个高频回路,一般影响50MHz —  70MHz传导。
3,电源IC — 驱动电阻 — MOSFET— 电源IC的去耦电容。 这个回路峰值电流也很大,几百mA — 1A。

电源新手认为最难的:
1,变压器、电感设计。
2,环路调整,遇到不稳定,振荡等问题很头疼。
3,各种拓扑结构搞不清楚。

老手认为最难的:
1,电源可靠性,包括电源寿命的掌控、电源温升结构的设计、保证大批量的一致性,不良率<0.3%。
2,电源认证,UL,EMC、雷击等。
3,保证性能的同时压缩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生产、维修、采购成本)。
电源贵了肯定没人买!!!设计再好也没用!!!

网友:
LZ工作很认真啊,万用表、LCR测试仪等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频包络面积:
电解电容定位为电压源,你的电源中有几个主要的高频信号线。
1,初级电解电容 — 变压器 ...

受教了,都是经验之谈呀

网友:
牛逼哄哄的

网友(2013-11-30):
顶一个 专业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X:
楼主在绕变压器次级的那种有比较厚绝缘层的导线一般叫啥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在绕变压器次级的那种有比较厚绝缘层的导线一般叫啥名字?

三层绝缘线

网友:
楼主好功夫,图文并茂.

网友:
谢楼主,竟然那叫三层绝缘线,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一直想好好研究研究变压器,我们公司的变压器都是外面做的,每次都非常被动。看来需要逼自己一把了。看了楼主辛辛苦苦贴出来的帖子,有很大的收获。谢谢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先学习单片机再说吧,呵呵

网友:
做个记号,回头用电脑看。

网友:
强人 强贴 mark
上家公司做电源搞个样板,测试完,变压器一拆发给一些厂家帮着绕

网友:
强人,AC-DC,LED驱动!

网友:
东西很好,先看看。。。

网友:
顶起 好详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给提出的包络太大应该是指LED输出的线太长,更准确的说包络应该是LED+和LED-包围的面积 ...

刚接触照明LED行业,以后请楼主多多指点。
先谢谢啦!

网友:
专业人士啊。学习一下。

网友(2013-12-30):
涨姿势,小时候一直不敢玩这种大东西,说要电死人滴,就被吓住了

网友Y: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
你添加气隙后是如果固定磁芯的?就是用黄胶带缠上吗?
如何保证缠绕的紧呢。如果缠绕不紧气隙会有变化,另外胶带老化也会影响气隙的。
胶带要缠几圈,是否需要辅助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
你添加气隙后是如果固定磁芯的?就是用黄胶带缠上吗?
如何保证缠绕的紧呢。如果缠绕不 ...

不用固定,直接黄色玛拉胶带紧绕几圈就固定好了,一般不会出现感量太大变化。注意是变压器专用的胶带,不是黄色的电工胶带,那玩意软,有伸缩性不好使。
当然缠绕的松紧对电感量还是有蛮大影响的,固定之前先用手捏住测量感量就搭噶知道要用多大劲缠绕了。
通常变压器电感量有10%变化影响不大的,批量生产的时候也会有变化。
工厂生产的话有胶带固定也有用厌氧胶固定,这个工艺不是很熟悉,不敢多说。

网友Y:
感谢楼主,你能否发一段磨气隙的图文介绍?加垫片的方法不适合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Y:
感谢楼主,你能否发一段磨气隙的图文介绍?加垫片的方法不适合批量生产。

这个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有磨床,精度据说是0.05mm,不知道现在的技术怎么样
通常都是磨中心的磁体,加垫片是加在两边,中间留缝隙,两种方法对漏感和效率都会有影响,但是不大,要求不严格的时候可以忽略

网友:
楼主绕变压器的技术堪称一绝呀!

网友Y:
请问楼主厌氧胶工艺现在用的还多吗?这种固定方式是否更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楼主厌氧胶工艺现在用的还多吗?这种固定方式是否更结实

大厂的用厌氧胶,国内大部分还是胶带固定,山寨厂垫气隙。
个人认为厌氧胶是比较好的,从来没有发现脱落的情况。
当然胶带也没有发现脱落,但是胶带有时候会歪歪斜斜的,也许是缺少夹具,或者工艺不到位

网友:
我做过DC-DC恒流的方案,APW7120,12VDC输入,输出6V 13A左右恒流,两串多并

网友(2014-02-18):
膜拜大师

网友:
做的不错,尤其是手工绕的变压器很好。赞一个!

网友:
LZ相当厉害 看起来是专业做电源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那台wt3000眼馋啊,得小20万吧

网友Z:
楼主讲了许多实用技巧,个人觉得还需要一个防呆技巧,就是初级与次级的PIN不能一样,可以让次级剪一个PIN,板子少一个孔,不然容易让员工放反了。

网友(2014-04-16):
不错,日后观赏

网友:
很详细啊

网友:
绕线机的教程!PS,楼主的仪器还挺多的

网友AA:
楼主,力科示波器测试电流的那个探头是选件吗?

网友:
以后有空了,学着做个

网友AB:
引用 楼主:
700V直流输入,30KW输出的变频器才好玩,谁都不愿意去开电

我马上就要做一个dc1500v218kw的电站驱动实验,那是不是更恐怖啊。第一次,毫无经验啊,有可能的话前辈交待两句?

网友:
设备真好,口水。

网友AC:
横河三相功率分析仪WT3000,搜到阿里巴巴报价5W+

网友:
好详细的教程,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我马上就要做一个dc1500v218kw的电站驱动实验,那是不是更恐怖啊。第一次,毫无经验啊,有可能的话前辈交 ...

我不是前辈,只是开关电源玩的比较多而已
第一次的话,让懂行的人带着做吧,高压大功率不是闹着玩的,手指头大小的铜条能够烧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横河三相功率分析仪WT3000,搜到阿里巴巴报价5W+

呵呵,5W只是零头
实验室还有很多比这个贵得多的仪器
想做个合格产品,必要的仪器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力科示波器测试电流的那个探头是选件吗?

是的,有差分探头和电流钳之类的选件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讲了许多实用技巧,个人觉得还需要一个防呆技巧,就是初级与次级的PIN不能一样,可以让次级剪一个PIN, ...

恩,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强人,真的是硬件工程师,越老越吃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前辈,只是开关电源玩的比较多而已
第一次的话,让懂行的人带着做吧,高压大功率不是闹着玩的,手 ...

危险性知道,见过不少Φ10的铜柱被25V电池组不小心短路炸掉办个柱头的。
这个测试对高压做的努力是高压回路控制全部用的是继电器控制。就怕还有那些需要注意并且注意就能减少危险的地方,如果有还望指教啊

网友:
好贴啊,认真学习中!!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祥细的讲解,,真的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