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系统升级到win7(32位),重装ARTCAM 8.1就不能用...

楼主(2013-09-09):
求解决方法,已经重装过一遍,还是一样问题i

网友A:
我用的是ART2008的,以前XP正常,换了WIN7 32位,就不行了,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个这个东西,就有用了,装好后重启一下电脑。把ART这类软件加入白名单,要不然杀毒软件什么的会拦截。。。
     你先用用看,8.1的版本我没用过。一直是2008的,用SP5版本里面的钻孔功能就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RT2008的,以前XP正常,换了WIN7 32位,就不行了,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个这个东西,就有用了,装好后 ...

感谢朋友,你的方法我用过,也一样问题出现,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研究了下,原来是显卡的驱动缘故,安装了最新的驱动就OK,不过倒是那个方法是主导,不清楚,问题倒是真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