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MOV指令 新手求解

楼主(2013-09-10):
如图,为什么 MOV K1X000 K1Y000是操作4个输入输出口?
那如果MOV K0X000 K0Y000呢?
那如果MOV K2X000 K2Y000又是操作几个输入输出口呢?
不太理解啊?

还有图中 图中50句中的,=D216 D212是啥意思呢?
我看了几天三菱的手册,没发现直接用=号的这种用法啊,啥意思啊?是判断两处数据是否相等么?

网友A:
为什么 MOV K1X000 K1Y000是操作4个输入输出口?
没有为什么,这是它的定义

那如果MOV K0X000 K0Y000呢?
试一下就知道了

那如果MOV K2X000 K2Y000又是操作几个输入输出口呢?
8个

触点比较指令  如果D216 = D212 就执行后面的语句

网友:
楼上正解  一个k四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MOV K1X000 K1Y000是操作4个输入输出口?
没有为什么,这是它的定义

谢谢,但手册也没有说明1个K是4个位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