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报错提示,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09-10):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报错提示,请大家帮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0599-1-1.html
Fatal Error[e59]: Module nwk?
( E:\Bruce\HDL\HDL-Project\HDL-Curtain\HDL-GlystroWirelessControl\File\8_link_rout(xmega128D4)\stack\lw_mesh20130908_IAR.lib ) uses UBROF revision 13. This XLINK only supports
UBROF revisions up to 10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IAR EWAVR 6202版本,安装后并且把破解文件放到了avr\bin文件中总是报错

楼主:
此问题解决,产生原因是程序被高版本IAR打开之后会产生这种问题

网友(2015-10-30):
引用 楼主:
此问题解决,产生原因是程序被高版本IAR打开之后会产生这种问题

你好,我也出现了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这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怎么解决。我电脑只装了一个IAR啊,就是在这个IAR里面写的,不是打开以前的。PS:话说这个帖子发表的有点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