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减速后,扭矩也减小了怎么办?

楼主(2013-09-10):
电机是5V那种小电机 用555提供脉冲。不想让力度也减小

网友:
你接的什么负载?

网友:
用机械方式减速或者采用闭环控制

网友:
直流电机:
电枢电压————转速
电枢电流————转矩
你自己去算

网友:
解决不了,换成步进电机吧.

网友:
加上减速齿轮,增加电流控制。

网友:
增加电流闭环控制

楼主:
你接的什么负载?

电机就是负载  就一个电机 电机

网友:
加个齿轮减速吧

网友:
你要得是固定转速还是可调,固定用减速箱,

网友:
坐闭环,调节控制电流!

网友:
这个楼主要加减速齿轮,5V这种小电机能有什么力气?手都掰得停~~~不行用步进电机,39的尺寸就和这类小电机差不多~~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
调节电流这种方式 实质是不是: 要么给负载提高电压,要么减小负载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