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C1652 DC-DC转换问题

楼主(2013-09-10):
算出来的值应该是-20V左右,量测下来是-1.48V,关键电压我都测量了,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里?(电路之前是好的,现在不确定是否1652损坏)。谢谢!
我测量的电压都已经用蓝色笔写出来了(单位V)。红色方框是希望值,不用管它。

网友A:
这个片子没用过,不过像这种反相DCDC大致原理都是一样的
最好有示波器观察一下几个点的波形
1、第7脚输出的开关波形是否正常(70K-160KHz)
2、第2脚1.22V基准输出是否正常
3、其他器件有没有焊错接反损坏等问题
以上三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没用过,不过像这种反相DCDC大致原理都是一样的
最好有示波器观察一下几个点的波形
1、第7脚输出的 ...

第2脚1.22V基准输出正常,Q1量出的电压是否正常啊?

楼主:
今天用换了Q1,D1和AIC1625(和好板互换),结果没有好,说明这三个元器件都是好的,那到底是哪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