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212ESP能不能选用低电压复位的方式?

楼主(2013-09-10):
刚拿到R7F0C80212ESP的样品,因为I/O需要8个,所以MCU的复位引脚,得当作I/O口用才行,能不能这样干?这样做的话,寄存器里要咋设置?另外有没有RL核的软件中文说明,瑞萨的资料有点少.

网友A:
我也想了解这款MCU,不知道采用什么编译器?用什么来烧写?规格书我有中文的。复位脚可以作为IO口来使用的。

以下四种操作方法能够产生复位信号。
(1) 经由RESET 引脚输入外部复位
(2) 通过看门狗定时器的程序失控检测的内部复位
(3) 通过比较可选择上电复位(SPOR)电路的电源电压与检测电压的内部复位
(4) 通过执行非法指令的内部复位注1
(5) 通过数据保持电压的复位注2
产生复位信号后,内部复位和外部复位都以地址0000H 和0001H 处的内容,作为程序的起始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注1. 执行指令代码FFH 时,产生非法指令。
通过片上调试仿真器进行仿真时,不会因执行非法指令发生内部复位。
2. VDD ≥ 数据保持电压时: 数据不被复位
VDD < 数据保持电压时: 数据被复位
数据被复位的最大电压为数据保持电压特性。
注意事项 1. 将用户选项字节(000C1H)的PORTSELB 位设置为1 以使P125 引脚作为RESET 工作,向RESET 引脚
输入一个10 s 或以上的低电平,以执行外部复位。
若要在加电时执行外部复位,必须在电源电压处于工作电压范围之内 (VDD  2.4 V)时保持至少10 s 的低
电平。
2. 产生复位信号时,高速片上振荡器时钟和低速片上振荡器时钟停止振荡。
3. 复位后,因为各个 SFR 和第二 SFR 被初始化,所以P40 和P125 以外的端口引脚成为高阻抗。P40 成为
高阻抗(引脚复位或由于数据保持电压复位时)或者高电平(除了引脚复位和由于数据保持电压复位
时)。P125 引脚在非引脚复位时被上拉至高电平。

端口 12 是一个输入端口。P125 可通过上拉电阻选择寄存器12 (PU12)使用片上上拉电阻 (在RESET 输入注时有效)。
该端口也可以用作按键返回输入和RESET 输入。
注 投入电源后,P125 用作RESET 输入。选项字节(000C1H)的PORTSELB 位将此端口定义为P125/KR1/SI01 或
RESET。该引脚被设置为P125/KR1 时,在可选上电复位(SPOR)电路的复位期间以及从解除SPOR 电路的复位
到开始普通操作为止的期间,不要向该引脚输入低电平。如果在此期间向该引脚输入了低电平,芯片将保持外部
复位状态。另外,通电后可以启用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了解这款MCU,不知道采用什么编译器?用什么来烧写?规格书我有中文的。复位脚可以作为IO口来使用的 ...

用CUBESUITE+编译器,仿真烧写可以用EZ-CUBE,瑞萨的中文PDF太少,这款的定时器,中断等的参考程序太少,还说这款是针对中国市场的MCU,连内核软件的中文说明都没,有点晕.

网友:
瑞萨的中文PDF太少,这款的定时器,中断等的参考程序太少,还说这款是针对中国市场的MCU,连内核软件的中文说明都没,有点晕.
就是,影响学兴趣。

楼主:
void TAU0_Start(void)
{
        TMIF00 = 0U;                /* clear INTTM00 interrupt flag */
        TMMK00 = 0U;                /* enable INTTM00 interrupt */
        TMIF01 = 0U;                /* clear INTTM01 interrupt flag */
        TMMK01 = 0U;                /* enable INTTM01 interrupt */
        TOE0 |= 0x03U;                /* enable CH1 output */
        TS0 = 0x03U;                /* Trigger CH0 start */
}
帮忙看一下里面的U是不是代表十进制? 如果是那0X03U也不对了,0X是16进制的.请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UBESUITE+编译器,仿真烧写可以用EZ-CUBE,瑞萨的中文PDF太少,这款的定时器,中断等的参考程序太少,还说 ...

请问楼上,安装上CUBESUITE+,新建工程里没有R7F0C80212ESP,升级了没也没.
有什么办法?

网友B:
这些问题可以找技术支持啊。在此奉上R7F0C80212ESP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问题可以找技术支持啊。在此奉上R7F0C80212ESP相关资料。

谢谢楼上的资料,蛮OK的,不知有没有中断及定时器的说明或DEMO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问题可以找技术支持啊。在此奉上R7F0C80212ESP相关资料。

最近听说瑞萨遥控器上用的8位MCU停产了,这颗R7F0C80212ESP会不会也停啊?

楼主:
有没有瑞萨原厂的?帮忙搞些定时器的DEMO程序啊?谢谢

网友B:
LS,我给出的资料应该有相关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我给出的资料应该有相关内容了。

有没有像富士通的定时器那样的说明?如附图,请参考.R7F0C80212ESP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DEMO程序少的可怜,中文说明也少,另外中断,定时器的说明也不够详细.

楼主:
有点不想用R7F0C80212ESP了,资料这么难搞,还是用STM8S的好了

网友(2013-12-10):
引用 楼主:
void TAU0_Start(void)
{
        TMIF00 = 0U;                /* clear INTTM00 interrupt flag */

无符号。。。。。。。。。。

网友:
最新版的Cubesuite+已经有这颗IC的代码生成器,底层驱动都可以生成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