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头文件有点迷糊,我用的是LM3S

楼主(2013-09-10):
#include "inc/hw_ints.h"和#include "hw_ints.h"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我的Keil的头文件里有#include "inc/hw_ints.h"但是在文件里没有找到#include "inc/hw_ints.h"。只有#include "hw_ints.h"。还有就是#include "hw_ints.h"和#include "hw_ints.c"的区别~~

l

网友:
#include 包含的是路径。
keil里头有个include path 。你通过这个选择当前包含的目录。
若你当前的目录是inc 你就可以不用#include "inc/hw_ints.h"了。

另外。一般不建议include .c文件。

网友A:
#include "inc/hw_ints.h" 表示在 inc文件夹下的 某个文件  #include "hw_ints.h" 表示 在默认的文件夹下的某个文件  当然了 这个默认的文件夹是在设置中可以设置的  在c语言中再调用函数的时候都是把函数写在一个。c文件中 为将函数的声明写在一个同名的.h文件中 这时候只需要 #include这个.h文件就好了 不需要.c 而.c需要包含在这个工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c/hw_ints.h" 表示在 inc文件夹下的 某个文件  #include "hw_ints.h" 表示 在默认的文件夹下的 ...

请问在Keil中怎么设置这个默认文件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Keil中怎么设置这个默认文件夹?

给你个工程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不开啊~

怎么会啊,后缀改成7z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兄弟这个工程师干啥的呀?好像没什么内容呀!就是个串口?

好像没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driverlib/uart.h(25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driverlib/sysct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