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 这个MIC29302是不是假货

楼主(2013-09-10):
在网上PCB打样, 顺便买了几片MIC29302,回来用了发现用不了具体情况如下:
型号为MIC29302WU
电路图如下:

异常情况表现为:
1、输出不是5V和3.3V  分别有7V,4V左右。
2、量ADJ引脚 电压一个为  1.8V左右另外一个有1.4V左右!

是设计错误 还是片子是假货,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12V没接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12V没接滤波电容?

有接的  只是没画出来!

网友B:
MIC29302 貌似没有假货  除非遇到散新的

12V转3.3  还是用DC-D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29302 貌似没有假货  除非遇到散新的

12V转3.3  还是用DC-DC吧

我ADJ引脚 输出不正常  我也很郁闷啊  换了个老片子  就OK 了 !

网友C:
建议用RT9033吧,价格也好,假货也少。我们以前就用来代替MIC2930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RT9033吧,价格也好,假货也少。我们以前就用来代替MIC29302

MIC29302  貌似目前没有假货!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假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IC29302  貌似目前没有假货!

反正我以前叫供应商送的样品明显的打磨过,表面一点也不光滑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假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以前叫供应商送的样品明显的打磨过,表面一点也不光滑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假货。呵呵 ...

打磨过的  多半是翻新的

网友D:
这个芯片输入滤波电容要大一点,FB管脚不正常查一下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输入滤波电容要大一点,FB管脚不正常查一下输入电压

330uF还够吗   再并一个0.1uF 就是这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输入滤波电容要大一点,FB管脚不正常查一下输入电压

我严重怀疑是假货  因为我换了老片子 上去 都正常了!

网友:
这个。。。从现象上看,像是片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