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码器与plc通讯

楼主(2013-09-10):
哪个高人指点下,编码器高数计数的值怎么实现PID参数的调整, 闭环控制的实现(最后是西门子的)

网友A:
读出编码器上面的数值,然后设定你需要的的值,PID根据你设定的值来保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编码器上面的数值,然后设定你需要的的值,PID根据你设定的值来保持稳定 ...

大师有相关的例程吗,我用西门子PLC采集编码器的计数(编码器测电机速度)怎么判断计数的个数和电机速度的关系,
采集的数据经过PID反馈,通过plc的模拟输出量,控制变频器,进而控制电机的速度,
这个有想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