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3的功率因数进行相位补偿没有效果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3-09-10):
用信号发生器短接后给输入时功率因数是0.999,用一个其它表测过功率因数是0.998的电器,读功率因数时是0.985,进行相位补偿后功率因数值没有变化,可能是哪里出错了呢?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Xvdel电压采样延时允许置1,然后配置寄存器里给PC[6:0]随便赋一个值,然后再用同样的负载测量时功率因数会跟以前没补偿时有区别,但是我这没啥效果  是设置的不对还是我理解就错了
用过或者在用的朋友帮帮忙吧 好几天没进展了

楼主:
经过个人实验,感觉跟校准有关系,我是按照DC偏移-AC偏移-AC增益 的顺序校准的,在校准偏移时,是对相应通道短接,另外的通道没管,在增益校准时是给满量程,另外的通道不管
但是,在校准一个通道的时候另外一个通道怎么接到底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2013-11-20):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7节校准部分就明白了

网友:
有标准源,不是很好比对的事情,校功率因数可不是在0.98这样的条件下校啊,这个选择有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