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量精度

楼主(2013-09-10):
请问各位大侠  三线制PT100使用桥式测量和恒流源测量那个更好些?或者有哪些利弊?谢谢!

网友:
好像是ad7709还是什么型号的adc直接驱动!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的成本,成本低就精度低!再说这个跟PT100的价格也有关系的!分辨率1度的好搞!0.1度的难

网友:
电桥的能获得较高的相对精度,但线性受电桥的精度,温漂和模拟前端的输入阻抗影响,恒流源式线性较好,但对恒流源的要求高,能用双恒流应该最好了,不过双恒流之前的match比较困难

网友:
使用AD7794的双恒流源驱动,直接进PGA,非常方便。

网友:
ADS1232 datasheet里面有电路图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恒流源的方式在仿真软件进行了仿真,感觉在高端的效果还比较理想,在低端的就变化很小,请问为什么?采用的LM358,恒流源采用的是德州的精密并联型电压稳压源4.096V

楼主:
很谢谢各位仁兄的帮忙

网友A:
单路就用各种sigma-delta adc的三线PT100推荐电路,多路可以参考此贴32楼和33楼。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707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路就用各种sigma-delta adc的三线PT100推荐电路,多路可以参考此贴32楼和33楼。
http://www.amobbs.com/f ...

我目前使用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恒流源方式的电路,但在低端的时候效果不理想,还希望各位仁兄帮分析下,非常感谢

网友:
什么叫“不理想”?

楼主:
在低端的是输出电压变化小,明显感觉线性度不好了

网友:
感觉要是有用的话,要那么多仪器干什么。电源电压多高,什么型号的运放,输出变小多少都说不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