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的降压芯片?

楼主(2013-09-10):
请问有没有LDO的降压芯片?能列一些出来参考吗?LDO降压,输入电压是7v-8.4v,输出电压在6.5v左右,要求电流达到1A,体积要小!先谢谢!

网友:
LDO能升压?

网友:
AMS1117-ADJ.用最大封装的.

网友A:
1A如果不追求低静态电流的话,不如用431,外扩三极管,够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A如果不追求低静态电流的话,不如用431,外扩三极管,够便宜

LZ要体积,不要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要体积,不要功耗

体积能要上sop-8的那种就最好,电流要大,1a,但是输入输出的压差要低,只有1点多v不知道能不能稳压到6.5v

网友:
为啥不去TI 亚德诺 安森美 凌特 .....网站上面自己搜
为啥不上谷歌 百度 淘宝去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能要上sop-8的那种就最好,电流要大,1a,但是输入输出的压差要低,只有1点多v不知道能不能稳压到6.5 ...

SOP8是不可能的吧。LDO做这么小,没有焊盘,是非常危险的。我用的有29302T5,你可以查查,压差可达0.7V,电流3A,个头不小。没办法,电流大的LDO,个头都大。1A电流,1V压差,LDO就有1W功耗,指望SOP8,不仅会冒烟,更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