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制PCB版菲林纸打印设置

楼主(2013-09-10):
菲林纸打印设置
                                                                                                    ——Altium Designer 教程
                                                                                                    ——由惠州学院科技创新协会制作

前言:
        在画板等前绪工作准备好了,就是打印菲林纸了。打印完后即可使用腐蚀刻板了哈。腐蚀刻板的资料《感光板制作流程》可在百度上搜索即得。接下来,将由我教大家怎么设置菲林纸打印。以下是例程的PCB。

一,        切换至机械层1(Mechannical 1)(其它机械层也可以)

二,        点击填充按键(Fill),画出比板子大的区。
        ——〉点击 。或按键盘PF(快捷键)。如图:

三,        点击文件——页面设置(File—Page setup)

       Compisite Properties 中 Scaling 设为 Scaled Print ,Scale 设为1.00。
       Corrections 中 x 与 y 不需更改,仍为1.00。
       Color set 为 Gray 。设置后如图:

       再点击图中的Advanced 。 进入以下页面。

       如果是单面板,则只需打印顶层或底层。
       如果是双面板,需分别打印顶层、底层。
       本层程只教授打印双面板。单面板如法炮制。
       将上图中的 Holes 打勾。
       先打印顶层。
       右键——〉添加层(Insert layer)——〉在Print layer type 中选中机械层(Mechanial 1)——〉确定——〉将除了顶层、机械层(Mechanial 1)、多层(Multi-layer)的层删除。
       由于是打印顶层,故上述界面中的Mirror 需要勾,不解释。
       设置完如图:

       完成后,点击上图中的Preference。
       打印哪层将哪层设成白色。故这里将顶层、多层Multi-Layer设为白色,将机械层1设黑色。

       点击预览:

      好吧,都到这份子上了,知道怎么做了吧?打印,把菲林纸放上,记得,粗面在上或有角在右上放入。
      点击打印,点击属性,将打印质量设置为高,打印吧!

      打印顶层后,当然是打印底层了。
      进入打印设置,点击高级,将顶层删除,添加底层,从上至下依次是多层、底层、机械层1。点击属性(Preference),将底层设为白色,顶层设为黑色。确定。点击打印预览,确定后放上菲林纸,打印!搞定。
      当然,重要的一点是,打印双面板是需先添加二个工艺孔,腐蚀的时候顶底层对准。
      手工在顶底层,覆铜板上打孔对焦后即可以开始腐蚀刻板啦。
      最后,温馨提醒,打印完后菲林纸的油墨还未干,不要把顶底层的菲林纸放一起呵,后果……。

注:本人在百度文库也上传了一份PDF版。
最近手工制作的0.254mm线板子(PLL1700E)

                                                                                                    本资料由 惠州学院科技创新协会技术部 Mason Lydmom制作。
                                                                                                    交流邮箱: rwrwrwrw@vip.qq.com

网友:
不错,用感光法做板子必备。

网友A:
个人感觉,除非用那种很贵的感光板做,自己贴蓝膜或者途蓝油做出来的感光板,精度远比不上热转印~做了几次感光,后来直接转奔热转印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除非用那种很贵的感光板做,自己贴蓝膜或者途蓝油做出来的感光板,精度远比不上热转印~做了几次 ...

热转印还非常方便一般几分钟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转印还非常方便一般几分钟完成了。

是啊~后来我就放弃了感光法了,还要配显影液和脱模剂,有点麻烦

楼主:
志同道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转印还非常方便一般几分钟完成了。

热转印线会断吗??用热转印机把图转印到电路板还是电熨斗??我就是因为感光板太麻烦了做这一类东西没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转印线会断吗??用热转印机把图转印到电路板还是电熨斗??我就是因为感光板太麻烦了做这一类东西没兴 ...

我热转印就是用电熨斗,0.254mm的线没问题(HP1200激光打印机)

网友:
学习………………………………
熨斗用过………
制作多了,成功率就多了

网友D:
楼主这个是飞思卡尔的电机驱动+H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转印线会断吗??用热转印机把图转印到电路板还是电熨斗??我就是因为感光板太麻烦了做这一类东西没兴 ...

我一般用电熨斗断线的你用油性笔画下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飞思卡尔的电机驱动+H桥?

类似吧,学校办了个校内的“飞思卡尔”时做的

网友:
平时也用热转印,转印好坏与使用的转印纸也有关系。

网友:
一直是用的金电子的感光板,挺好用的,就是太贵了。我用的是普通的A4复印纸曝光30分钟0.20MM都没问题,热转印一直不得其法,每次总会有些断线,而且大面积铺铜的地方总是变成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