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出现这种状况要怎么弄..

楼主(2013-09-10):
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一个星期都上不了网,度娘不能解决,阿莫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你确定你用的不是数字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用的不是数字软件

什么是数字软件啊?
小白不懂的 = =
反正最近一个星期时好时坏
有时候自动下载  有时候又没什么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A:
数字软件=360
你的明白?
在论坛公开宣布使用此软件会被老大封ID的,快卸掉,你所说的卡的原因也是因为360在后台狂下东西,而且不告诉你下啥

网友B:
CTRL + SHIFT + ESC 找到SVChost 停止进程试试(因为我电脑里没有这个进程),如果系统死了,没事,重启下就好了。
另外,卸载了 渣60 吧,除了占用电脑资源,一点用处没有。
可以 看看这个(svchosts 干什么的)
这个(和你的问题很相似)
最后,重装可能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软件=360
你的明白?
在论坛公开宣布使用此软件会被老大封ID的,快卸掉,你所说的卡的原因也是因为360 ...

明白了 = =
渣渣60啊
妹的
多谢相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 + SHIFT + ESC 找到SVChost 停止进程试试(因为我电脑里没有这个进程),如果系统死了,没事,重启下 ...

非常有用
卸掉渣渣60
再按照你给的方法弄了
目前很好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惊现360!!!!!

已经卸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