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LE表如何关联

楼主(2013-09-10):
今天遇到个头疼的原题,有这么两个表格要我做
真心请教知道的兄弟帮忙谢谢了

Excel表1有4个字段  A B C D

Excel表2有3个字段  D E F

其中D是两个表都有的而且相同。

问题是想把表2的字段E和F通过D关联做到表1去形成表3有6个字段A B C D E F,请问这样的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弄到ACCESS再弄回EXC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到ACCESS再弄回EXCEL

我也想过ACCESS外部获取EXCLE的数据制成两个表格。。但是具体能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两个EXCEL表格都按D排序,然后复制粘贴过来行不?

ACCESS的方法可能要编程或直接SQL语句,我马上也给不了你现成答案

网友:
可以使用LOOKUP函数,两个EXCEL表都须按D排序,否则返回的结果可能是不对的,具体如下:
=LOOKUP(D1,Sheet2!A:A,Sheet2!B:B),函数放在表1中要填入表2E字段的单元格中,
D1代表表1中的D字段单元格
Sheet2!A:A代表表2中的D字段(整列),Sheet2!B:B代表表2中的E字段(整列),F字段以此方法类推即可,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用VLOOKUP函数。手机上网不好打字。使用表A中特定的列的值自动引用表B的数据。我都这样做BOM表,填料号自动带出物料的规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回答。。。我试了ACCESS的方法。可是到不出来,报表格式不对,郁闷啊

网友:
用VLOOKUP函数很简单的。
可以参考下这个
http://www.excelpx.com/home/show.aspx?id=31325

网友:
这个函数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VLOOKUP ,LZ应该是实现这种功能: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年终经常要处理学生奖学金,根据学生成绩会列出一个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名单,然后从全体学生的数据表中把学生的家庭住址,专业、班级等等找出来,填到获奖学生名单的后面,这就比较麻烦了,最原始的时候是一个个去查找,太麻烦了,后来找到这个VLOOKUP,有专门介绍的资料,楼主去看看吧。

楼主:
ACCESS外部获取EXCLE的数据制成两个表格。然后关联关键字段就可以了。原来这样的方法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