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们 你们的430延时程序咋写的?

楼主(2013-09-10):
求助  如题

网友A:
j编译器延时

网友:
定时器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j编译器延时

那个编译器有延时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编译器有延时程序?

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额  我也在用IAR软件  没找到延时程序在哪

网友:
好像叫做_delay_cycle

网友B:
不写延时函数,直接调用IAR的delay_ms()和delay_u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写延时函数,直接调用IAR的delay_ms()和delay_us();

有这两个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两个函数?

添加一头文件,声明晶振频率。你可以百度一下,有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精确的。

网友:
有个系统的定时器延时 很准确的

网友:
#define CPU_F ((double)12000000)//cpu frequency12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网友:
一直在用楼上提供的2函数做延时,满足需求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