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新电脑,请问装什么系统?

楼主(2013-09-11):
新电脑:

DELL XPS15 4728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22568212621

现在的电脑和的是32位win 7,用solidworks组装比较大的装配体时经常出现内存不足强制退出的现象,想装64位win7,可又担心兼容性;

现常用的软件主要有:solidworks2012,keil arm ,xp虚拟机->PROTEL99;

请用过64位win7的指点一下!

网友:
目前win7 64bit没有发现兼容问题,PROTEL99运行无压力

网友:
WIN7  64位无压力~除了protelWIN7下不能正常加载库的问题   可能SW需要安装64位的版本才可用

网友A:
lz是来炫耀的,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来炫耀的,鉴定完毕!!

一台电脑值的炫耀?我现在用的电脑去年也差不多价呀!你见我炫耀过?

64位系统真担心兼营性问题,只是想多问问用过的人而已,免的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64位,妥妥的

不过我还是装了xp双系统了,现在除了protel99库操作,都不进xp了,当然,装虚拟机也是 ...

双系统怎么装?现在的电脑驱动不好找!
虚拟机 64位系统可以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

MAC有几个问题让我不放心用在工作上:
1、USB只有两个;
2、触摸板的win7下用的不灵;
3、网上很多人说MAC不适合做设计;

网友:
我鼓起很大勇气用上WIN7 64,暂时没多大问题,就是BUS HOUND不能用,要USB监控时候得切换到XP

网友D:
win7 32bit照样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电脑比较好,能不能找到驱动要你自己试了

虚拟机装64位的意义何在? ...

我的意思是64位系统下能不能装XP虚拟机!

网友:
win8 64位路过,keil c51、MDK、IAR、PADS运行良好,就是完整版AD有点问题,一气之下装了个绿色精简版的。貌似VC++ 6.0也不支持,就安了个VS2012,话说这个软件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 32bit照样跑啊。。。。

32系统只能用2.93G内存,64位就的话就可以用8G内存了,

网友:
硬件比价猛啊

网友E:
最好是用XP,不用担心兼容问题,如果娱乐,随便了

网友:
关键是32位系统下运行的32位程序最大只能使用2G内存,系统最大只能使用3G多的内存,你那8G根本就是浪费。。。。必须换64位的系统和64的软件才行。。。兼容性不用担心,除了protel win7下一直就有的问题,其他的都正常运行,至少我一直在用。。。protel99也该升级了,现在用AD很爽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32系统只能用2.93G内存,64位就的话就可以用8G内存了,

刚才没看配置。很猛啊。。啥也不说了,果断64BIT。。。。。然后加XP双系统吧(备胎)。。。。。 LZ有钱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没看配置。很猛啊。。啥也不说了,果断64BIT。。。。。然后加XP双系统吧(备胎)。。。。。 L ...

电脑今天下单的,促销价为11499,10天到货,所以想先做做功课,好收到货就开搞!呵呵!

电脑是工具,省吃俭用也要省点钱买好点的,免的有时忙了几个小时,突然来个内存严重不足,强制退出,当时砸电脑的心都有!

这个电脑是双硬盘,可惜SSD只有32G,想买个128G的MSATA硬盘加上;

网友:
win7 64 ,没啥问题,应用软件有新的版本基本都支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已经决定装64位,正在下载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电脑值的炫耀?我现在用的电脑去年也差不多价呀!你见我炫耀过?

64位系统真担心兼营性问题,只是想 ...

这么激动干啥,俺们只不过表达一下羡慕嫉妒恨的心情!
装64位好了,solidworks有64位版本。

网友F:
可不便宜。14999元啊

网友:
说一个问题,就是win7下装虚拟机运行protel 99se,原因就是没办法加载自己的库嘛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就是添加一个库路径,把你自己做的库放在指定路径就OK了,具体的找个文档给你看看。

网友:
内存啊8G啊果断64位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不便宜。14999元啊

促销价11499,

网友:
引用 楼主:
促销价11499,

港行价格是多少

网友:
厂家不是随便搭配硬件的,现在的电脑,特别是笔记本最好装按厂家推荐的系统,不然到时就麻烦了,各种问题,快捷键什么的很麻烦。新出很多笔记本还是WIN8的支持最好,装驱动很方便,WIN7就不行了,有些厂家根本不提供WIN8之外的驱动,用驱动精灵又是一大堆问题。所以先上官网找找看看现在有没有你想装系统的驱动,然后最好将系统相关的东西备份下再安装,实在不行还可以恢复原样。以我的估计,现在还是WIN8装起来最省心,厂家的支持重心都放在WIN8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脑今天下单的,促销价为11499,10天到货,所以想先做做功课,好收到货就开搞!呵呵!

电脑是工具,省 ...

128G的MSATA硬盘得多少钱啊?贵的一比。。。。。

网友:
装啥都得。。除了装13    ^0^

网友:
WIN7 64BIT妥妥的,KEIL QUARTUS  VS  VMWARE   MTLAB  AD 什么都没问题,

网友:
64位是必须的

网友:
dos,玩仙剑dos版,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8G的MSATA硬盘得多少钱啊?贵的一比。。。。。

LZ这么贵的电脑都买了,128GB的固态硬盘,肯定没压力了。。。。

网友:
土豪我們做朋友吧,我教你裝系統,幫你下A片。

网友:
还是装WIN3.2吧,非常经典。
出去用肯定很吊~!

网友G:
话说花这么多钱买个15寸的本本,重得要死,还不如花一半钱搞个台式,屏可以更大,性能可以更好。剩下的钱还可以去东莞ISO好多次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花这么多钱买个15寸的本本,重得要死,还不如花一半钱搞个台式,屏可以更大,性能可以更好。剩下的钱还 ...

只能说各有所需,我是电脑不离人的,整天到处跑,这种情况下台式机方便吗?

2.5公斤不算很重吧,我认为可以接受,再说现在笔记本与台式机的性能差距不算很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能说各有所需,我是电脑不离人的,整天到处跑,这种情况下台式机方便吗?

2.5公斤不算很重吧,我认为 ...

2.5公斤真的比较重了,如果一天到晚在外面跑,都需要用电脑的话,还得背个电源,又重了1斤,我以前就有体会,我以前是用自己的T400,也是一个重机器来的,现在公司有配X230I,所以现在我是不会再背着T400出去了,有比较,所以感受很明显。为了使用感受,还配了一个台式,光DELL的U2410当时都是快4K的价格。有时候发现自己好贱的,连iPad3我都觉得重了,出行携带不方便,所以在等iPad mini2出来,单反吧,也重了,还买个微单。

网友:
两公斤以上,带出去,确实都感觉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5公斤真的比较重了,如果一天到晚在外面跑,都需要用电脑的话,还得背个电源,又重了1斤,我以前就有体 ...

真正背的时间很少,都是放在后备箱,最多是从家背着坐电梯到地下停车场,到工厂再背上楼,一天不超过500米路;

网友:
lz是来炫耀的,鉴定完毕!!
双系统linux和windows7 x64

网友:
lz是来炫耀的,¥ 14999.00的电脑。我只有看的份。

楼主:
哎,什么社会呀!这样都会招来口水;
我现在用的电脑去年价格也是10000多,我有炫耀过?
再说要炫耀也拿车来炫吧,电脑10000多一点有什么好炫耀的!
好吧,既然已经有答案,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网友H:
15寸 1920*1080 屏看着很清晰细腻,但要远点就看着辛苦,可以考虑外挂一个屏。

网友:
win8不解释

网友:
我的是MACBOOKPRO运行win764位,很稳定好用。就是有电热,不过配置高就是爽啊!

楼主(2014-11-01):
后来装的64位win7,很稳定,基本上没死过机!兼容性也完全没问题!

网友:
window8系统吧

网友:
win7 32位和WIN7  64位可以同时装吗?双系统

网友:
看到这个配置,果断64位的了。

网友:
最低也要WIN7 X64吧,估计XP驱动你都找不全了

网友I:
win7 32位的吧,绝大多数专业软件都兼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用XP,不用担心兼容问题,如果娱乐,随便了

新一点的本子 XP 驱动都没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win7 32位的吧,绝大多数专业软件都兼容的。

WIN7 64从09年我就开始用了。没遇到啥不兼容的

网友:
win7 64位的比较稳定。

网友:
win7 x64必须的
真有问题果断虚拟机搞定

网友:
装不装WIN7 64位随便了,但强烈建议不要装win8

网友:
引用 网友J:
WIN7 64从09年我就开始用了。没遇到啥不兼容的

应该是你没碰到吧。

网友:
我用64位Win8, 装个ClassicShell,感觉和Win7差不多。

网友:
装个最新 的吧

网友:
这都被挖出来了

楼主:
电脑用一年多了,想换台 DELL 的M3800,这台二手难卖多少钱?

网友:
win8怎么样?兼容性如何

网友:
win7 64 位一直良好运行。只有64位才支持大内存。32位只有3.75

网友:
同样配置,winxp资源占用比win7小很多。

网友:
win7  64位 用着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MAC有几个问题让我不放心用在工作上:
1、USB只有两个;
2、触摸板的win7下用的不灵;

我就买MBP做设计, 在Linux下搞Cadence (IC Layout)

当时MBP和LZ的XPS 15高配版间犹豫了会, 最终选了集显的MBP.
因为XPS 15高配的分辨率虽然更高, 但是是双显卡切换. 我不玩游戏, 显然那个750M是个鸡肋, 但是会耗电和散热.
而且顶配的XPS 15比顶配的MBP还要贵... 两个都不需要, 就选了集显的MBP.

如果有XPS 15高分集显版, 我可能会重新考虑... 不过MBP的集显和640M性能差不多, 别家的集显可能差一些.

网友:
果断装64位的win7系统,旗舰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15寸 1920*1080 屏看着很清晰细腻,但要远点就看着辛苦,可以考虑外挂一个屏。 ...

15寸 2880*1800 表示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一点的本子 XP 驱动都没有。

8系列芯片组已经没有XP的驱动了.

网友:
建议装,WIN7 , 32位;

网友:
win 7 64bit很好啊。我一直在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要杀毒软件不要乱装国内无良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AC有几个问题让我不放心用在工作上:
1、USB只有两个;
2、触摸板的win7下用的不灵;

1. USB HUB...(目前我就接了个延长线出来...啥都没接)
2. 这是不正确的
3. 的确不适合做硬件设计

网友:
64位,再装个xp虚拟机

网友:
电脑和我一样,果断拆掉那个小ssd,上256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什么社会呀!这样都会招来口水;
我现在用的电脑去年价格也是10000多,我有炫耀过?
再说要炫耀也拿车 ...

呵呵,仇富 人不少。
我之前发个贴子,问题没解决,来一车口水

网友:
楼主的电脑都卖了,大家讨论的还这么热闹啊!!

网友:
用Ubuntu的飘过

网友:
用64位的,快一点

网友:
推荐用WIN7 64位,内存升到8G,运行无压力

网友:
内存充足的话,64位比较好,现在一般内存都上4G以上了吧?

网友:
这贴时间。。。嗯

网友:
直接换win8 64位好了……

网友:
64位吧,不然对不起大内存,现在的软件很占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