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_link下载程序出现的问题,望求指导。。。。

楼主(2013-09-11):
用Keil uVision3来调试一个USB的程序,

但是在下载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个类似的提示语句,

想问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Jlink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

谢谢。已经解决了!
还是keil MDK的版本太低了!后面下载了更高级的版本,就解决了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