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我简单说一下这个MBUS主机的电路原理

楼主(2013-09-11):
麻烦帮我简单说一下下面电路的原理呢

网友A:
只说我看明白的那部分,具体能不能工作没有计算,没有试验,不能乱讲。TXD控制Q4,Q5,继而是317产生高低电平,总线上产生方波(317做MBUS很常见,不稀奇)。一般来说应当LM258第一级做放大,第二级作比较器,控制Q6导通,继而产生RX。但是第一级的连接却是一个电压跟随器,感觉第二级R39应当和258的8脚相连接。一般来说对回传信号采样都是用一个电阻,但是这个图纸MBUS-直接就接入地。我没搞懂哪个是采样电阻?!!!
可以参考白沙的MBUS图纸,在21ic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说我看明白的那部分,具体能不能工作没有计算,没有试验,不能乱讲。TXD控制Q4,Q5,继而是317产生高低电 ...

非常感谢

楼主:
感觉第二级R39应当和258的8脚相连接。
----
确实是连着的

楼主:
新修改的电路 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加我QQ吧  1159175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Q吧  115917569

OK 谢谢

网友B:
TI的721芯片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721芯片多少钱?

这个不是从机电路 不用到721 以前买的价格13.00 集成商提供的价格 含增值发票

网友(2013-11-07):
MBUS 图纸 借鉴一下

网友(2015-06-17):
学习了,还是看不大懂电路!!有高手能不能讲讲MBUS主机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