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在电源2.2V以下不输出?

楼主(2013-09-11):
MSP430F249在电源低于2.2V左右,检测输出不变化了,什么原因?是不是关掉该功能了?其他功能呢?不是工作范围1.8~3.6V吗?

网友A:
晶振是多少?

网友B:
关闭POR软件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是多少?

晶振是DCO——16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POR软件设置试试

CPU没有复位,还在跑的,只是输出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是DCO——16M

查找数据手册:http://www.ti.com.cn/product/cn/msp430f249

供电电压是会影响单片机的工作频率的,具体请看截图。

单片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要是问题解决了,记得回复下。  要是没解决的话,继续提供一些信息

楼主(2013-11-06):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问题解决了,记得回复下。  要是没解决的话,继续提供一些信息

不好意思,最近没有看。问题还存在,按照你提供的表格来看,内部DCO,程序应该1.8V都能正常工作的,只是不能操作Flash,但是通过可调稳压电源调节电压发现2.2V输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