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 示波器 比 泰克 差多少?

楼主(2013-09-11):
普源 示波器  比 泰克 差多少?

网友A:
看怎么比了1w的普源,pk个tek熊猫机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想 调试 FPGA 的 DDR2之类的信号,就是测下 有没有波形,用个普源 行吗,
别有信号测不出来 吧 ?

网友:
普源从1千来块到几万块的示波器都有,你指的普源是多少价位什么型号的?你又是拿什么价位,什么型号的泰克与之相比呢?

网友:
搭车问一句:
普源的哪个型号示波器和安捷伦的MSO-X2014A性能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怎么比了1w的普源,pk个tek熊猫机还是没问题的

没那么夸张吧,ds1052e在本底噪声这项秒掉tds220,我的220已便宜出掉,现在看好ds207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吉利汽车,与宝马汽车的差距。

北京吉普 和悍马

网友:
差好多好多

网友:
不过我到是挺喜欢TEK的,有项目了搞个100m的用用就可以了!

网友:
够用就行!

网友C:
100M 以上的 而且 你是要看数字信号 更建议 逻辑分析仪靠谱  100M的示波器 已经勉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 调试 FPGA 的 DDR2之类的信号,就是测下 有没有波形,用个普源 行吗,
别有信号测不出来 吧 ? ...

用逻辑分析仪就可以了

网友:
差别太大,有银子宁愿低端tek也不要用普源。虽说tek已经国外低价货了

网友:
要测DDR2,带宽必须1GHz以上,采样率要5G以上

网友:
不要只看采样率和带宽, 这些数据国内产品能多假就不知道.
而且内部固件的差距, 还远大于硬件上差距.

网友:
差距还是明显的,不过也算争气的国货了。
泰克的手感相当的好 不要只看参数呀

网友:
楼主,弄个tek 低端的 MSO,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 以上的 而且 你是要看数字信号 更建议 逻辑分析仪靠谱  100M的示波器 已经勉强了。 ...

请问 有的什么 牌子的逻辑分析仪,价格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就可以了

用的什么牌子的逻辑分析仪,价格多少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有的什么 牌子的逻辑分析仪,价格多少 ?

你这个频率  逻辑分析仪的价格也不会太便宜了。国产的去周立功的网站找找。

网友:
同等指标参数的情况下 , 对于模拟信号而言 , 当然是泰克 , 普源展开看波形就是狗屎 !

你说的是数据信号分析嘛 , 那个逻辑分析仪就可以了 , 要再高级 , 就要借用矢量网络分析仪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有的什么 牌子的逻辑分析仪,价格多少 ?

周立功的很好用,可以在线升级,就是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