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手们!怎样改变KEIL C51编译器的数据浮点精度?

楼主(2013-09-11):
小弟最近遇到这个问题,希望高手们解答!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太占代码了,
建议把小数点去掉,比如0.001,先每个数X1000,转成整数运算,最终结果再变回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谢谢你的关注!因为KEIL C51 默认是单精度的,而我需要用双精度运算,所以想改KEIL C51 精度,这样程序就能轻松编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关注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占代码了,
建议把小数点去掉,比如0.001,先每个数X1000,转成整数运算,最终结果再变回浮点数. ...

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确实是一种办法,但是如果这样做会增加了编程难度。请教一下,STC15F2K60S2系列的单片机能应付浮点运算吗?它的FLASH是60K,速度比传统51单片机快12倍。还有您知道怎样改编译器的数据浮点精度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确实是一种办法,但是如果这样做会增加了编程难度。请教一下,STC15F2K60S2系列的单 ...

浮点精度应该是定义变量时已经定死了,若想要更精,估计只能自己写运算程序.

楼主:
谢谢!因为我的程序必须要浮点处理,举个例子A=47.1411516,并且还要对A进行sinA,cosA处理。如果把小数点去掉,转成整数运算这样肯定就行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点精度应该是定义变量时已经定死了,若想要更精,估计只能自己写运算程序. ...

谢谢!因为我的程序必须要浮点处理,举个例子A=47.1411516,并且还要对A进行sinA,cosA处理。如果把小数点去掉,转成整数运算这样肯定就行不通了。

网友D:
搞什么应用还需要用到双精度?双精度的话就别用51了。

网友E:
改不了,别做梦了。

网友F:
双精度用51   那速度能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什么应用还需要用到双精度?双精度的话就别用51了。

谢谢你的回答!一看就应该知道这是个鸡肋应用了,上不了也下不去了,MCU已经定死了,只能做一步看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不了,别做梦了。

呵呵!看到你句话,我仿佛已悟破红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精度用51   那速度能受得了。

谢谢你的回答!俗话说“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了!”哎!要是能换成其他的就好了。

网友:
51 难以胜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