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下FIR分布式算法中的LUT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3-09-11):
我想请教一下FIR分布式算法中的LUT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现在用笔可以算出低位,位数少的数据,可是数据量大的话,就无能为力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
LUT数据?是指存入RAM里的滤波器系数?,如果是matlab fda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T数据?是指存入RAM里的滤波器系数?,如果是matlab fdatool

时分布式算法里边的查表数据,不是滤波器系数,不多我已经编.m文件计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