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的silicon SIM32L系列芯片做低功耗,无法进入调试状态

楼主(2013-09-11):
最近准备用silicon的SIM32L系列芯片做低功耗无线采集器。silicon用了很大的力度开发以及宣传他的低功耗优势,却在低功耗模式下不能调试,做事情只做一半,NC之极。

网友:
深度睡眠了吧,不能调试更安全,防止干扰信号唤醒处理器

网友:
好像很多的是这样的

网友:
休眠可能会关闭Core的时钟和电源,这些关了调试个啥子。

网友:
EFM32可以的,
低功耗唤醒后,回复时钟可以继续调试,我试过的!

网友:
你的理解有误吧,低功耗情况下就是进入休眠模式,怎么还能调试?这个你只能在飞低功耗模式下调试好了再测试低功耗

网友(2013-10-13):
这个跟仿真设备的设计有关,同为CM3的核,有的仿真器在低功耗时就可以的,有的不行,但是这不算啥老残吧,楼主多看几款IC就知道了,

网友(2018-08-09):
没有哪个片子能在低功耗时仿真吧

网友:
低功耗,如果内核都掉电了,都不能仿真吧?只有唤醒后可以继续仿真。

网友:
低功耗不能调试正常吧?

网友:
silicon  的软件,,简直是垃圾。

网友:
楼主花了多长时间去了解和熟悉??........

网友:
在批评别人平台的时候,是不是得先考虑一下自己的技术水平问题呢?

网友(2019-03-14):
哈哈哈,楼主睡觉去了

网友(2019-07-03):
在批评别人平台的时候,是不是得先考虑一下自己的技术水平问题呢?!+1

网友:
很多芯片都这样,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