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PA548能否作为电压跟随器使用?

楼主(2013-09-11):
请问OPA548能否作为电压跟随器使用?
不知道怎么看以下的图,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最高输出电压是正供电电压减4V,即12V供电最高能出8V。

楼主:
信号源是1K的正弦波,希望用OPA548作为电流驱动一个线圈。应该没有问题吧!
在其他论坛里看到对于信号频率、开环增益、和相位的讨论,限制了最小放大倍数,不知道具体怎么看这张表?谢谢!

网友A:
作为电压跟随器时增益是零分贝,这时的相位裕度还有55度,可以了。

楼主:
你的图非常清楚。太感谢了!

网友(2020-01-07):
引用 楼主:
你的图非常清楚。太感谢了!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刚好也要用到这个,自己模电太烂,可否发个电珞分享一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电压跟随器时增益是零分贝,这时的相位裕度还有55度,可以了。

高手!我酝酿了一堆话,结果你一张图就说明白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