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逻辑单元LE的使用率 求助啊

楼主(2013-09-12):
小弟新手一枚 最近在玩 CPLD EPM240系列  但遇到了头疼的LE不够的情况
程序如下

但如果少屏蔽一行的话

结果就如下

如果再少屏蔽一行的话 资源就不够了

由于新手 对LE的应用完全不懂 求高手们赐教啊 帮帮小弟
由于着急 就在线等了 谢谢各位了

楼主:
顶上去 求解救啊 大神们

楼主:
求围观啊 求解救啊

网友A:
估计是编译器优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编译器优化的问题

怎么优化呢?求详细指点啊

楼主:
不理解 为什么就多了一句代码  LE的使用率会上升那么多

网友B:
优化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化程序吧

我是想优化程序 但是对LE的占用不了解  大神可否指点下 如何优化程序

网友:
估计mao1_count没用到系统全部优化了,没有生成

网友:
换570 超了这么多

网友C:
仔细精简程序,优化代码,240用的是4-LUT,把代码逻辑好好优化优化,用好四输入L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精简程序,优化代码,240用的是4-LUT,把代码逻辑好好优化优化,用好四输入LUT。 ...

能详细的指点下么 大神   我初学者 不懂啊  四输入LUT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D:
这种case语句条件越多、资源成倍成倍的翻上去
可以试试将这个case语句拆分成2个cas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case语句条件越多、资源成倍成倍的翻上去
可以试试将这个case语句拆分成2个case试试 ...

还是不行。。。唉

网友E:
你多用了一个16bit 的计数器

本来你没有用,和这个计数器相关的代码可能都会被优化掉

现在你用了,这些代码占用的LE都会被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多用了一个16bit 的计数器

本来你没有用,和这个计数器相关的代码可能都会被优化掉

哦 是这个样子的啊  那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