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同仁帮忙解答

楼主(2013-09-12):
本人使用的WINCE6.0,硬件平台是S5PV210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

电阻触摸屏在首次上电校准完成之后,是可以精准的使用。待重新上电之后,触摸屏触摸点击操作有很大的偏差。

BSP 已经选择了“HIVE_BASE_REGISTER”组件。 环境变量“IMGHIVEREG =1”已经设定。
             每次校正触摸屏数据已经写入注册表中。在重新启动,注册表中的值,还是重启前,校正好的值。
            问题每次重启触摸屏的偏差也不一样,时而很准,时而不准,不准时偏差也不一样。

                                                                                                    Andy

网友A:
先检查确认是否存在五金压屏的情况没有。屏到触摸板间应该有小小的空隙。

网友:
您的注册表没有保存吧?

网友:
也就是说,没有保存到NAND flash 中去。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没注意这句;
在重新启动,注册表中的值,还是重启前,校正好的值。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  是硬件上面的触摸屏的时序电路那块 在画板子的时候  信号走线没整好

网友(2016-01-06):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确认是否存在五金压屏的情况没有。屏到触摸板间应该有小小的空隙。 ...

确实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