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PLC专业人士能够指点

楼主(2013-09-12):
我是一位大学生,专业是自动化,学过单片机,但我向往的行业是工业控制,自己粗浅的理解,PLC更多的用于工业控制,但学校的PLC课程很肤浅,而自己又对PLC行业不了解,个人感觉PLC和单片机都是殊途同归,一个用于控制弱电,一个用于控制强电。单片机和PLC应该都只是一种工具,只是学会使用的话应该很简单,难的应该是运动控制算法和过程控制算法,但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PLC的评论,怎么感觉好像很低端,又很没前途的感觉。现在都不知道该不该转学PLC,有一次打电话给一家招聘PLC编程人员的企业打电话大概问了一下,基本工资也就3000左右,而且专科也行。个人感觉专科理论少一点,实际应用多一点。但是一些非线性的复杂控制肯定是需要强大的理论基础的。所以现在有点迷茫学PLC到底好不好,学PLC到底该怎么学,怎么打好以后工作的强大基础(如果只是学PLC的编程指令应该是简单的,所以我想应该会设计到一些硬件或者控制算法的问题),大三已经开学了,计划用大三这一年时间能够钻研一些以后工作方面的基础,而不是随便学着玩玩了。希望能够有专业人士能够给我们这些迷茫的大学生一点指点,能够让我们提前明确方向。谢谢

网友:
PLC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A:
PLC就是个工具而已, 工具就是工具. 不是说你会Photoshop就是绘画大师了,也不是说你买了一个好钢笔就成了大作家.
PLC范围很广, 通常接触到的都是低端的很少点数的. 随便一个有点逻辑思维的人都会做.
PLC内的算法已经有专业厂家替你做好了,比如PID算法,比如一些TCP协议等, 无须你来开发.
基础的理论的东西才是最少变化的,比如机电拖动控制,模电数电等.
其实大学里面没有必要特别上PLC课程,还不如一门计算机语言有效果

童鞋,送你一句话, 在大学学好基础课程, 别认为实用第一, 长远看,基础课程才是最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就是个工具而已, 工具就是工具. 不是说你会Photoshop就是绘画大师了,也不是说你买了一个好钢笔就成了大 ...

谢谢师兄的指点,也经常听到师兄指点说学习好基础课程,但是就现在我们上课用的书本,看几遍就完了,感觉所含的知识量太少了。所以才想自己学习一些真正的基础课程。数电和模电是电子的基础,凭我现在的能力还无法深入太过研究。只能在以后在实际应用中再提升,这样效率也要高点。

网友B:
自己干的话,PLC做工程,或者帮别人改下机器,赚得比搞电子的多,并且方便容易~~~

目前来看我的同学中就是这种情况,只是要出差辛苦

网友C:
我也自动化。。我这里现场都有plc
dcs的   反正我也搞不懂。。。还需要时间……

网友D:
专业相同。PLC其实就是应用而已,学会了精了收入比较可观,也比较简单,大部分现场调试的环境可能不是很好,因为是工厂、车间生产线的控制系统了。至于MCU,那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E:
简单说:  PLC是职业周期长,先苦后甜,最关键是捞黑钱!MCU,职业周期短,相对前者是先甜后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干的话,PLC做工程,或者帮别人改下机器,赚得比搞电子的多,并且方便容易~~~

目前来看我的同学中就是 ...

能冒昧的请教一个问题   你同学现在多大的年龄了?  听说PLC要积累很长的经验后才能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相同。PLC其实就是应用而已,学会了精了收入比较可观,也比较简单,大部分现场调试的环境可能不是很好 ...

其实有打算学习ARM  但是感觉ARM也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  真正还需要自己研究控制理论和控制的算法      个人更加偏好工业控制    但是现在的企业好像招人对PLC要求不高  就要求会编程  但是工资待遇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说:  PLC是职业周期长,先苦后甜,最关键是捞黑钱!MCU,职业周期短,相对前者是先甜后苦! ...

吃苦到无所谓   环境差点对男生来说也没什么   每天呆在办公室人反而感觉很疲惫   能够请师兄能够深入谈下学PLC该怎么学   学什么?

网友F:
之前用过一段时间PLC,画画梯形图,感觉很简单。关键还是要精通吧,不管学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自动化。。我这里现场都有plc
dcs的   反正我也搞不懂。。。还需要时间…… ...

同学大几了?哪个学校的!

网友G:
我能说我就是 PLC专业人士吗?我能说 PLC 就是用单片机 构建起来的吗 ??

我能说 量大的话,一般都是 用 专机来取代PLC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能说我就是 PLC专业人士吗?我能说 PLC 就是用单片机 构建起来的吗 ??

我能说 量大的话,一般都是 用  ...

专机是指什么设备?

网友I:
学PLC建议有条件在认识低端PLC基础上多搞搞高端的PLC,高端部分做的好的到底是很少的。比如你在认识西门子S7 200的基础上,尽量利用实验室内大型PLC场地条件优势,多搞搞S7 300 和S7 400 (非常贵)。PLC是用出来,而不是学出来的,要利用自身实际情况多帮老师跑跑工地,做做项目。学低端的PLC,现在职高也是必修课,基本原理都会。厉害高手一般都是做系统,大型系统,大型生产线,工业网络,上位机组态软件,数据库等都是PLC设计人员必须掌握的。在理解项目的基础上,设计一套合理的高可靠的自动化系统才是最关键,别小看了PLC,学问深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PLC建议有条件在认识低端PLC基础上多搞搞高端的PLC,高端部分做的好的到底是很少的。比如你在认识西门子S ...

谢谢  师兄指点   感觉有点明悟了    但我们学校的资源不是特别好    努力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用过一段时间PLC,画画梯形图,感觉很简单。关键还是要精通吧,不管学什么 ...

那是你只是用到很简单的东西,没有深入应用

网友:
建议就业朝工业自动化方向发展,比电子行业好混,工资可以,可能工作环境有点差。

网友:
单片机都能搞定了,plc那就非常简单了。只是思维方式转变过来,单片机当plc使,plc作单片机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J:
3楼已经很全面了,

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按要求做事,所以不需要太多知识,因为很少有工作需要你创新。开发。。。可能有些例外。

工业分几个方向,工艺生产(甲方)、系统集成(就是攒设备,调试,服务什么的)、产品生产(国内基本上是仿制,因为西方百年的积累,我们只能跟着屁股追),也许不全面,大概是这些,欢迎补充。

其实工作初期可能会注重技术,毕竟工科的嘛,学以致用,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其实工作的内容很简单,越来越单一,所以,重要的是,学做人,做事,踏实一些的人比较受欢迎,水到自然成。。。看自己的性格,环境,机遇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3楼已经很全面了,

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按要求做事,所以不需要太多知识,因为很少有工作需要你创新。开 ...

听力大家的意见,感觉很实用,现在我打算主学运动控制和过程控制,再学西门子的PLC。请问师兄一个问题,PLC行业对英语要求高不高?

网友:
运动控制和过程控制是不同的两个方向,过程控制重于行业、工艺,运动控制需要精度、算法什么的。PLC是工具,英语也是工具,多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专机是指什么设备?

专门开发的控制器。

PLC是通用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就是个工具而已, 工具就是工具. 不是说你会Photoshop就是绘画大师了,也不是说你买了一个好钢笔就成了大 ...

非常赞同,到上班才觉得最基本的模电和数电都不能灵活运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力大家的意见,感觉很实用,现在我打算主学运动控制和过程控制,再学西门子的PLC。请问师兄一个问题,P ...

如果你要想走的更远, 英语是必不可少的, 至少阅读不应该成为障碍.
西门子的工控方面关于PLC的资料以前好像是10张光盘,几十个G, 绝大部分都是英文版.  你说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想走的更远, 英语是必不可少的, 至少阅读不应该成为障碍.
西门子的工控方面关于PLC的资料以前好 ...

西门子官方的中文资料应该是已经做得很好的了,从手册到应用指南,包括在线支持的网页,很多都有包含中文的至少四种语言,400电话不用说了,大多数时候都是很给力的。
如果你试着去找AB的资料(也不用分什么中文还是英文了),那才叫一个悲催。

网友K:
1、国内应用PLC本来就是低技术水平的东西,什么算法啊等等,应用的都不多,当然拿不了多少工资。搞PLC的程序的人基本都不是什么专业程序设计人员,而是一般的类似于电工的人员。
2、国外应用PLC的,都是做大系统的,那个属于高技术,但是,你估计就别指望能够搞的上了。
3、ARM,FPGA是热门,但是看你有没有水平冲上去,冲上去的人,搞程序的基本就会成为专业程序人员,搞硬件的基本就会成为专业电路设计人员,拿的工资自然就高。
4、所以,如果你觉得能力不错,又不想长期出差,千万别只仅限于PLC这种大专生都做的了的事情。
5、如果你想当老板,最好去做PLC,因为软硬件很容易就掌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国内应用PLC本来就是低技术水平的东西,什么算法啊等等,应用的都不多,当然拿不了多少工资。搞PLC的程 ...

那这么说来PLC对系统的建模和仿真也没多高的要求?其实我想进西门子,不过现在还没具体弄清楚西门子的具体招聘要求。

网友L:
引用 网友K:
1、国内应用PLC本来就是低技术水平的东西,什么算法啊等等,应用的都不多,当然拿不了多少工资。搞PLC的程 ...

我是汽车行业的,plc用了7年多了,什么三菱 西门 ,ab,施耐德,都有用过。  plc主要用来控制汽车输送线,不吹牛逼,本田,日产,马自达,以及 其他厂家 ,都用的我们设备。

所以说,【国内应用PLC本来就是低技术水平的东西,什么算法啊等等,应用的都不多,】   这句话很是一刀切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是汽车行业的,plc用了7年多了,什么三菱 西门 ,ab,施耐德,都有用过。  plc主要用来控制汽车输送线 ...

一看你用PLC就不精。5年中我差不多就只用三菱和西门子的PLC。
其实偏硬件的程序里,最难的是通讯程序的稳定性。你如果牛,就花点时间用PLC的语言,编一个完整的MODBUS主、从站,试试就知道了。一般的PLC程序,那根本就不叫程序,连结构化都很难上。
反正因人而异,看楼主你是啥水平吧。如果感觉自己做技术,比其他人都牛,PLC你就别搞了。否则玩一下,你就腻了。如果你技术牛,我觉得还是自己做PLC比较过瘾,毕竟梯形图做控制,优点还是很多的,呵呵。

网友:
你们都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看你用PLC就不精。5年中我差不多就只用三菱和西门子的PLC。
其实偏硬件的程序里,最难的是通讯程序的稳 ...

我现在完全就是没PLC基础,学校相关的课程都是些很简单的内容,学PLC是老师推荐的,但我自己了解了一些相关的PLC资料,发现差异很大,有的干得很好,有点干得一般,干得一般的要求也不高,就只需要会编程序就可以了,但我想PLC设计工业,应该设计的知识量是很大的一些过程控制和现场总线什么的(自己猜测),所以其实发这个贴的目的就是能让大家帮忙给我指点一下PLC到底是技术含量高还是技术含量低的一门技术(在中国)。我喜欢技术含量高的技术,我喜欢挑战。在此很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无论是做PLC还是用PLC,都必须深入行业

网友A:
次奥,再重复一遍PLC就是个工具,谈何技术含量的高低?画家的笔技术含量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奥,再重复一遍PLC就是个工具,谈何技术含量的高低?画家的笔技术含量高吗?

工具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就需要知识,其实我一直想问的就是这些各种知识是哪些方面?可以从书本上学到,还是必须到现场才能慢慢学。

网友:
搞plc,要对行业工艺有很深的了解,后期会越来越吃香,

网友M:
个人认为,学习PLC比单片机复杂得多。如果真的做工业控制,那么你得学习N多种PLC,每种编程软件都可能不一样。PLC也有六七种编程语言,但常用的就三四种,文本语言和梯形图用得比较多,CFC我也喜欢用。还要学习N多种总线技术,比如CAN,canopen,profibus,485,modbus,等。因为内容多而杂,虽然没有单片机深入,但我觉得正是由于这多和杂,PLC很复杂。如果能够在工业控制做到游刃有余,那么28岁的话,每个月1W不是问题,前提是你够牛和找到对的公司或者老板。不过工业控制很费脑,而且95%时间在出差(如果做工程调试,有老婆的考虑清楚),吃不得苦的人慎入。

网友K:
如果你喜欢武侠小说,你就会知道,武功有上乘、下乘之说。上乘武功,学会一项可以解决各种事情,终身受益。下乘武功,往往是解决些皮毛事情,而且会伤及自身。
仅仅用PLC的人,即便是懂那些总线,也都是学些皮毛。你可以问问那些用PLC的,MODBUS,CAN,profibus,会用程序实现这些协议的人,有几个。
PLC的技术含量不高,大专生都可以做,而且有的还做的不错。但是ARM、FPGA等嵌入式系统,大专生有几个是能做好的。
一般的重点本科毕业的学生,弄懂一个PLC,设计个强电电路,1、2个星期就够了,我们这里比比皆是。但想要在微电子上做好,你看哪个是1、2个星期就做的好的。
你要问就要问那些既搞了PLC又搞了嵌入式系统(注意是复杂一点的,不是做个单一的简单电路板)的人,他们会给你很深刻的解答。
冒昧问一下,你是重点本科或研究生毕业的吗?还是大专?

网友:
PLC这玩意,应用范围到底怎么样?

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发达地区,以及内陆二线城市,会有不同的情况

网友:
在我的理解里,PLC是单片机的二次开发模块,集成了常用的一些个功能,模数、电机、开关等等,当然,二次开发的可靠性也不一般单片机做的设备高很多,同时成本也高了很多,所以单片机做的设备和PLC做的设备一般不是应用在同层次的行业。做生产线设备的,同样的功能,PLC和MCU都能搞出来,PLC里面各种模块集成好了,拿来用就行,开发周期短,成本高些,单片机做的设备,价格便宜,但是每个功能开发周期长很多,还要有各种试验来考核设备的可靠性,像生产线这样的设备,一个大厂也不过用那么有限的几个而已,对单价不敏感,用PLC就顺理成章了。而比如船用的显示控制设备,功能比较简单,用量还可以,价格有控制,自然有人用单片机开发,都用PLC做的绝对没有利润。

网友:
其实现在这个环境,选择PLC、MCU或是ARM,是决定你工作将要入哪行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越是价格高的用量越少,最终走的是定制线路,像流水线、化工厂、特殊行业设备等等。而成本低廉的,都是进入量产行业为主,日用品、消费品那是另一个极端,51都嫌贵,还去用OTP的4位机,说明整个行业利润之薄。我所见到的还是走定制线路的、小量价高的人活的比较自在和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个人认为,学习PLC比单片机复杂得多。如果真的做工业控制,那么你得学习N多种PLC,每种编程软件都可能不一 ...

感谢你的回答,其实相对单片机,我更加喜欢工业自动化,但是我对PLC了解很少,现在想确立一个方向,工业PLC和ARM,所以发这个贴,希望各位前辈能够畅谈一下PLC行业的现状。 相对ARM,差距是否很大。

网友L:
1 好像重点本科出来的也有不认识接触器的。  1.2星期搞个强电电路跟系统比较差的远了。
2 协议什么的 本人还真做过一回。网上也真有人S7200 实现modbus和变频器通讯的。
3 plc如果技术含量低, 为什么烟草,化工,钢铁,汽车,食品等行业大量使用这些低含量的东西,而不去用单片机控制生产线。。 如果含量低,国内又有几家能给汽车厂提供完整的生产线系统? 如果含量低为什么西门子,施耐德,欧姆龙 不改卖单片机呢? 看过杜尔,看过艾斯曼,看过克朗斯的plc程序 你会发现什么叫技术含量。  不是会写几个协议的就叫有含量。

网友K:
引用 网友L:
1 好像重点本科出来的也有不认识接触器的。  1.2星期搞个强电电路跟系统比较差的远了。
2 协议什么的 本人 ...

看来你还真是外。S7-200搞MODBUS还需要你去编程?那是直接调用库,我说的是你自己编写协议程序。S7-300你搞过没?那也是用的西门子的库和狗,也不是属于自己编程序。我说的是你自己从加减乘除、移位、判断、接收字符包、CRC校验,令牌环,,超时检测,等等。PLC做个MODBUS很吃亏了,做canopen,profibus根本就不可能。
认识接触器需要多长时间哪,真是的。。。,现在不是比谁原本就厉害,是比谁上手快。别人1、2个星期就可以上手做事,你用半年,那你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你喜欢武侠小说,你就会知道,武功有上乘、下乘之说。上乘武功,学会一项可以解决各种事情,终身受益。 ...

我是一个一般的二本理工学校,单片机和PLC都是自己想的两个方向,单片机已经学过了,参加过一些比赛。现在大三了,想分一个具体的方向,好把精力集中起来攻克一门技术,所以才想到要么ARM,要么就是PLC。所以才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PLC行业和ARM行业的情况,能够分析一些关键点,以帮助我能够在上面做出决定。

网友N:
其实大家都说的很明白了:
        看你想进哪个行业,进行怎样的职业规划,二流理工科,貌似大公司不怎么好进。
    plc的优势是,直接和客户见面,沟通交流机会多,在熟悉了现场和工艺环境,有相对mcu,arm多的多机会成为一个小老板,会过的比较滋润!
         mcu,arm,坛子里应该大部分是搞这块的吧,累点,加班,混个几年,搞的好的话,不是一线城市,首付还是负担的起!相对创业来说,与客户交流的少,但这累职位比较多,当然,人更多!plc不自己干的话,貌似高端职位不多(还是我知道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大家都说的很明白了:
        看你想进哪个行业,进行怎样的职业规划,二流理工科,貌似大公司不怎么 ...

师兄的回答一语中的,本身的我性格属于外向类,但自从学单片机后,钻研了一些基本的技术发现单片机其实就是一个工具,更加强大的在于算法和强大的模电和数电理论知识,并且对人的性格影响也很大,我们实验室有很多同学都是整天都呆在实验室里,我个人感觉与外界交流太少,整天都是弄一些什么算法和程序。但是PLC应该一门实践大于理论的技术(个人推测),学校本身在这一块不是很重视,请问师兄能够给我现在学PLC一些建议么。(现在我大三,有一年多的时间打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兄的回答一语中的,本身的我性格属于外向类,但自从学单片机后,钻研了一些基本的技术发现单片机其实就 ...

十分遗憾,目前还未编写一条PLC的代码,目前做的是mcu的硬件工程师,软件搞点简单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来你还真是外。S7-200搞MODBUS还需要你去编程?那是直接调用库,我说的是你自己编写协议程序。S7-300你 ...

您说您也搞过plc的,请教下都做过那些项目呢?

网友O:
单片机更基础更底层,毕竟PLC也是单片机内核,学精单片机可以开发plc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单片机更基础更底层,毕竟PLC也是单片机内核,学精单片机可以开发plc

呵呵, 确实可以
精通三极管可以做单片机. 什么4核,8核都能做,不是吗?

网友A:
当前的大型PLC, 非常复杂, 运算量都需要486级别的协处理器协同(有点落后,N年前看见的). 内部更有专门的位运算(逻辑运算)模块,看看大品牌的产品, CPU都是专用的. 否则几个微秒扫描执行上千条梯形图指令简直就是做梦. 内部的操作系统更是堪比主流实时系统. 别紧盯着几百元的PLC,以为PLC就是这个样子. 略微大型一点的系统都是上万以上的PLC系统, 那些系统才是代表当前PLC主流技术的

  另外,由于采用分步式架构, 运动控制模块,高速AD模块,等特殊模块内部用FPGA的也不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L:
您说您也搞过plc的,请教下都做过那些项目呢?

别人PLC我不用了,因为没技术含量。我现在都是用自己做的PLC和PLC模块,如果有可能,希望有一天你能用到我做的PLC,哈哈。现在自己用,测试稳定性。

网友P:
PLC相比MCU,PLC是一个成品,软硬件成熟,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MCU需要自己设计硬件电路,并从零开始编写底层代码。
基于这一点,所以使用PLC开发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PLC软硬件都比较可靠稳定(大部分情况下会高于你个人用MCU自己设计的板子)
也正是因为可靠稳定,开发简单,所以在工控领域,自动化等方面应用要大大高于MCU。因为在这些领域,一般对成本要求不算太严格,而对可靠性,快速开发要求比较高。
归根到底,两者都只是一个工具,各有其优缺点,和其对应的应用场合。至于如何选用,就看应用场合。你现在还在学校,可以学习一下PLC,如果毕业了找自动化方面的工作,你会接触到更多的PLC方面的实际应用。你的专业是自动化,我建议你好好学习一下PLC,以后做自动化相关的应用。
附上两个我们这边做的一些小设备的电控箱,看看你就可以知道实际中大概是什么样子了。

网友L:
我也发2个 实际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PLC相比MCU,PLC是一个成品,软硬件成熟,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MCU需要自己设计硬件电路,并从零开始编写底 ...

师兄很实在的见解,前段时间纠结和犹豫PLC这一块学校不重视,自己不好入手,很难接触到实际的东西。现在想来有点无用,我想没有一条必然会成功的道路来给我们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遇到各种困难,需要做的就是去努力克服它们吧。努力向前,坚持不懈。在此感谢每一位前辈,祝福你们事业有成,生活幸福。

网友:
弄懂一个PLC,用1-2个星期,弄懂是什么概念,是彻底理解还是亮一下PLC灯,还是能搞出稳定可靠实用的系统吗。有点牛逼了

网友Q(2014-08-08):
引用 网友L:
我是汽车行业的,plc用了7年多了,什么三菱 西门 ,ab,施耐德,都有用过。  plc主要用来控制汽车输送线 ...

PLC在行业里的顶级应用就是冶金行业了,你可以看看比如镀锌线,六七套西门子400的plc协调处理全线设备,线速度协调,张力控制,活套控制,卷曲开卷等,整个PLC程序编写就是系统工程,非常锻炼人,没干过这种项目的人,才会说PLC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前的大型PLC, 非常复杂, 运算量都需要486级别的协处理器协同(有点落后,N年前看见的). 内部更有专门的位运 ...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主要是用大型PLC,400的plc一年几十套吧,我工作8年了,小型plc都没用过,呵呵,但是了解,说PLC简单的都是没深入用过大型pl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发2个 实际应用的

1756系列 的,呵呵,我们也在用,

网友:
PLC行业的牛人,尤其是结合工艺的牛人,年薪百万左右了,plc行业经验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也是工艺的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Q:
PLC在行业里的顶级应用就是冶金行业了,你可以看看比如镀锌线,六七套西门子400的plc协调处理全线设备, ...

汗,看来我们那年产15万吨,仅仅用个西门子315的PLC的生产线是咋么了?用这么多PLC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PLC是  代替 继电器 逻辑 用的 工业用计算机,可以使用单片机 设计 PLC

就工业自动化系统来说, PLC和变频器 都 属于 基础设备,应用岗位会用会看说明书会接线即可。

没有PLC硬件 , 学习比较困难   , 可以 练习 画 电气工程图,练习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干的话,PLC做工程,或者帮别人改下机器,赚得比搞电子的多,并且方便容易~~~

目前来看我的同学中就是 ...

主要是要有项目

网友:
PLC,MCU都是工具啊,作用是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能解决的问题越多,越难,肯定就越有前途。

网友(2014-09-07):
看到列位的跟帖我忍不住要喷一下,PLC、嵌入式我两个都在玩,算是入门级吧,现在自己仿S7-200的形式折腾开发自用的PLC,(当然是用STM32,跑个RTOS的形式,底层做成库,二次应用限于C语言)我曾经也藐视过PLC,认为这是电工的活。但是,不管你用什么平台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好任何一款产品都不简单。相比较而言,一般的工业应用,用现成的PLC是高效、低风险、好维护方案,对用户来说也是最安全的选择。

网友:
PLC入门很简单的,学过单片机更容易。 另外,做工业控制,要肯吃苦,常年出差是必须的,看自己是否能适应,或者有家庭了以后怎么样。现在技术都不好做。不过身边做软件的混得不错,做网页,搞安卓,苹果的都挺好的,以后流行什么,真的说不准。

网友:
基础还是最重要的,功夫在诗外

网友:
PLC可靠性高、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单片机便宜,几块钱就一个呢,功能也很多

网友:
PLC控制器使用起来比较稳定 搬个板凳围观各位大神高见

网友:
哪有那么多应用能用到你的非线性复杂控制啊,搞PLC大专的足够了

网友:
基础课程很关键

网友:
基础课程都有哪些?我不是本专业,请列出来一下,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发2个 实际应用的

前辈指导如何入门,谢谢,那些课程需要学习,我是计算机专业的,

网友:
先搞个板板,把基础的学会。。。

网友:
基础课程才是最有用的

网友(2014-10-08):
引用 网友A:
PLC就是个工具而已, 工具就是工具. 不是说你会Photoshop就是绘画大师了,也不是说你买了一个好钢笔就成了大 ...

大师说的非常的对!

网友:
看具体的产品场合,,,成本要求高、首选mcu,可靠性要求高,肯定上PLC,,,当然开发者有水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