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锂电池固定在自己的PCB板上?

楼主(2013-09-12):
如题:
    自己做PCB板,想使用普通手机用锂电池作电源,没找到专用的电池盒……怎么把电池固定在PCB板上呢?
    要求电池拆装要方便……
    大家都来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                                                                                               ...

双面胶不是很可靠,而且拆装不方便!
最好是制作出类似手机电池盒的效果……

网友B:
塑料卡片 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卡片 固定

怎么做,能详细一点么?

网友C:
找找有没有有专门的座子

网友D:
打孔~累死狗

网友E:
尼龙扎带   勒死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有没有有专门的座子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尼龙扎带   勒死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孔~累死狗

好的……谢谢!

网友:
勒死狗 +1

网友F:
类似万能充那种夹子

网友:
塑料扎带,感觉挺牢固的。

网友:
海绵胶,我固定TFT就是用的它。

网友G:
扎线带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扎线带牢靠。

好的,谢谢!

网友H:
3M双面泡棉胶带,绝对可靠的。只是要买到真品,而且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万能充那种夹子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3M双面泡棉胶带,绝对可靠的。只是要买到真品,而且不便宜。

嗯,不过这个粘上去,要拿下来也挺费劲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双面胶不是很可靠,而且拆装不方便!
最好是制作出类似手机电池盒的效果…… ...

扎带捆绑,1根不够就2根,3根,要拆就剪掉

网友J:
就用线路板做电池盒。弄2块小板,重合,在小板上弄出电池的外形,小板焊接到大板子上。怎么网手机上装电池,就怎么往板子上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用线路板做电池盒。弄2块小板,重合,在小板上弄出电池的外形,小板焊接到大板子上。怎么网手机上装电池 ...

好主意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扎带捆绑,1根不够就2根,3根,要拆就剪掉

好的,谢谢哈!

网友K:
扎带,构成“丰”字或“井”字型,PCB需要留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扎带,构成“丰”字或“井”字型,PCB需要留孔

好的,谢谢!

网友:
有电解电容一样的锂电池。可以考虑选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啊,谢谢!

不用客气,我已经干过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