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ADS8363

楼主(2013-09-12):
有谁用过ADS8363,求例程

网友A:
没找到ADS8363的,在pudn上给你下了个ADS8364的例程,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ADS8363的,在pudn上给你下了个ADS8364的例程,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了,第一次使用AD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第一次使用AD

你的程序,是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程序,是用什么编译器?

我在网上找的,好像是TI的CCS,你移植一下

网友:
第一次用ADC就用到了同步采样ADC啊,是要测相位吗

楼主:
现在是一头雾水

楼主:
目前只是用ADS采电压,而且还是用STC12C5A60S2,一点一点的在写时序程序

楼主:
#include "stc12c5a60s2.h" /*stc12c5a60s2.h为STC12C5A60S2单片机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的头文件

//定义位变量,ADS8363的控制引脚功能名定义
sbit         M1                 = P0^4;
sbit         M0                 = P0^5;
sbit         SDI         = P0^6;
sbit         CONVST  = P0^7;
sbit        RD                = P4^6;
sbit        CS                = P4^1;
sbit        CLOCK        = P4^5;
sbit        BUSY        = P4^4;
sbit        SDOA        = P5^0;
sbit        SDOB        = P5^1;
sbit        LED=P4^2;

/***********************各子程序的声明***********************/
void delay(long delaytime);
void ADS_read();
void ADS_init();
void Uart2_Init();
void Uart2_Send_Data(unsigned char Buf);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xdata ADDRT[256];
unsigned int dater;
unsigned char ad_result_data1;   //AD转换高八位
unsigned char ad_result_data2;   //AD转换低八位
int i=0;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art2_Init();
        while(1)
        {
                ADS_read();
                Uart2_Send_Data(ad_result_data1);
                Uart2_Send_Data(ad_result_data2);
        }
}

/***********************延时函数子程序***********************/
/*
void delay(long delaytime)
{
        while(delaytime>0)delaytime--;//子函数的实现代码
}
*/
/***********************ADS8363读数据子程序***********************/

void ADS_read()
{
        ad_result_data1=0xFF;
        ad_result_data2=0xFF;
        CS=0;
        CLOCK=1;                //时钟线置为高电平,该条指令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S=0;                        //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到此为半个时钟周期
        CLOCK=0;                //时钟线置低
        CONVST=1;                //CONVST置高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到此为一个时钟周期
        CLOCK=1;
        RD=1;                        //RD置为高电平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到此为半个时钟周期
        CLOCK=0;
        CONVST=0;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到此为一个时钟线周期,即8个执行周期
        CLOCK=1;
        RD=0;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到此为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1=ad_result_data1&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OCK=0;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1;                          //1个执行周期
                //MOV  A,0X09                          1个执行周期
                //ADD  A,ACC(0XE0)                     1个执行周期
                //MOV         0X09,A                          1个执行周期
                //MOV  A,dater(0x08)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MOV         dater(0x08),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CLOCK=0;
                ad_result_data2=ad_result_data2&SDOA;
                /*下面是该条对应的汇编指令*/
                //MOV C,SODA(0xC8.0)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RLC A                                  1个执行周期,带进位循环左移
                //ANL 0x0D,A                  1个执行周期
                //CLR A                                  1个执行周期
                //MOV DATER(OxOC),A          1个执行周期
                _nop_();
                CLOCK=1;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OCK=0;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OCK=1;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OCK=0;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OCK=1;
        RD=1;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OCK=0;
        CONVST=1;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OCK=1;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OCK=0;
        CONVST=0;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OCK=1;
        RD=0;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LOCK=0;
        _nop_();                //"_nop_()"指令需要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S=1;
}
/***********************ADS8363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ADS_init()
{

}
/*********************************************************************/

/***********************************************
函数名称:Uart2_Init
功    能:串口2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
                  以下是Fosc=11.0592MHz,左侧为12T模式,                右侧为1T模式,        SMOD=0时的自动重装数和波特率
                        RELOAD_COUNT=0xff     Baud=28,800 bps
                        RELOAD_COUNT=0xfe     Baud=14,400 bps
                        RELOAD_COUNT=0xfd     Baud=9,600 bps                   Baud=115,200bps
                        RELOAD_COUNT=0xfa     Baud=4,800 bps
                        RELOAD_COUNT=0xf4     Baud=2,400 bps
                        RELOAD_COUNT=0xe8     Baud=1,200 bps
STC12C5A60S2单片机串口2只能选择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不能使用定时器1做为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Uart2_Init(void)
{
        S2CON=0x50;      //0101 0000 模式1: 1 位起始位; 8 位数据;  1 位停止位;允许接收
        BRT=0xfd;                 //波特率9600
        AUXR=0x11;                 //串口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并且启动发生器
}

/***********************************************
函数名称:Uart2_Send_Data
功    能:串口2发送数据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Uart2_Send_Data(unsigned char Buf)  //串口2发送数据子程序入口,这里不使用中断
{
//根据需要填入程序代码,注意中断请求标志的清零
//-------------------------串口2的接收中断请求清零方式方式----------------------
//因为串口2的控制寄存器S2CON不能直接位寻址(串口1可以直接位寻址)
//        S2CON=S2CON & 0xfe;     //清零S2TI

        S2BUF=Buf;
        while(!(S2CON&0x02));
        S2CON=S2CON & 0xfd;     //清零S2TI
        Delay_ms(500);
}

/***********************************************
函数名称:Delay_ms
功    能:STC 1T单片机1ms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ms:延时的毫秒数
返 回 值:无
备    注:示波器实测1.05ms 外部时钟11.0592MHz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while( (ms--) != 0)
           {
            for(i = 0; i < 600; i++);
           }
}

楼主:
新手,不行呀,看看吧,求指导,我只是想把转换后的电压从串口输出,结果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