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Cortex-M4的Kinetis K70 MCU 何时上市?(已解决)

楼主(2013-09-12):
Cortex-M4的Kinetis K70 MCU ,支持DDR内存、LCD控制器。如果能够用这款芯片,LCD的显示应该能完胜LPC54357和LPC1788.哪位知道这款芯片何时能够上市?或有开发板可买?

网友A:
上周陪人跑客户,谈到K60,据代理商说K60有些问题,所以建议K70还是待定吧。道听途说,不过消息应该靠谱。LCD想做好大可以上MPU的平台,像MCU这级别的比如LPC24,LPC17,LPC18, LPC43的,推荐Touch GFX,效果巨好,不过要收费而且是代开发那种。LCD控制器这么多年了,除了NXP没见谁家在MCU上做的好的,应该可能有些专利啊什么的瓶颈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周陪人跑客户,谈到K60,据代理商说K60有些问题,所以建议K70还是待定吧。道听途说,不过消息应该靠谱。L ...

这玩意做消费类电子十多元的国产IC都能搞定LCD,而且是视频播放哦,只能说行业应用不同 定位不同,我不认为技术上有什么门槛

楼主:
MCU做LCD控制,有很多限制,NXP能在MCU实现已经很不错了,如果MCU再有其他家做就又多一些选择。向S3C2440/6140等片子支持LCD很好,并且分辨率很做的更大,但是这些片子通常要运行LINUX或WINCE,开发难度大,内有MCU用的方便。
另外意尔法的STM32F429,官方开发板就要出来了,支持SDRAM,LCD,如果大家用MCU驱动简单的LCD应用的话,又多了一个选择。看链接http://www.st.com/web/catalog/tools/FM116/SC959/SS1532/PF259090

网友C:
飞思卡尔的K70 早都有样片了,不过是BGA封装的,256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思卡尔的K70 早都有样片了,不过是BGA封装的,256pin

BGA封装的就不考虑了,制板费用太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做消费类电子十多元的国产IC都能搞定LCD,而且是视频播放哦,只能说行业应用不同 定位不同,我不认 ...

定位不同,工业级别还是难做的,国产IC是可以搞定,消费类的IP有很多的。 如果好做NEC,ST,FSL,MCP早就出来了,ST那颗带LCD控制器的挂在网站上很久了,一直没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不同,工业级别还是难做的,国产IC是可以搞定,消费类的IP有很多的。 如果好做NEC,ST,FSL,MCP早就 ...

据说STM32F429开发板快开卖了,等等,测试一下

网友(2013-11-09):
引用 网友A:
上周陪人跑客户,谈到K60,据代理商说K60有些问题,所以建议K70还是待定吧。道听途说,不过消息应该靠谱。L ...

看了 touch Gfx 可惜收费的,不过确实比较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周陪人跑客户,谈到K60,据代理商说K60有些问题,所以建议K70还是待定吧。道听途说,不过消息应该靠谱。L ...

K60有何问题?似乎MK60FX512VLQ15这款用的人还蛮多的。

网友D:
MCUzone最近推出了核心板,年底应该会出开发板,你可以看一下。
http://www.mcuzone.com/shop/?product-2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zone最近推出了核心板,年底应该会出开发板,你可以看一下。
http://www.mcuzone.com/shop/?product-271 ...

开发板出来可以考虑买一块儿,这个可以驱动DDR内存

网友:
来看消休的!!!

网友E(2013-12-12):
ucLinux已经跑起来了, 20多个裸机程序也都跑通了, 芯片本身没啥问题.
K60芯片本身其实也没啥问题, 有问题的是官方的MQX软件包, 不过经历多次升级后现在问题比较早了, 早期4.0之前版本的软件问题确实很多

网友:
K70淘宝上有卖的。有个卖家好象叫番一电子的,有K70FX512VMJ12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ucLinux已经跑起来了, 20多个裸机程序也都跑通了, 芯片本身没啥问题.
K60芯片本身其实也没啥问题, 有问题的 ...

看核心板子上的片子,好像是工程样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核心板子上的片子,好像是工程样片啊?

从数据手册的第2章 Part identification表格中看,图中芯片的确算是样片。

网友:
K70应该上市了,因为飞思卡尔官网有这芯片购买呢。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70_120&nodeId=01624698C9DE2DDDB1&tab=Buy_Parametric_Tab&fromSearch=false

网友:
虽然支持DDR,不知道主频和数据位数是多少?比SDRAM有多少优势?

网友:
有个k40看来也得拿出来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