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2430的通用IO,外设I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9-12):
    各位高手,cc2530/2430里面的IO口可以配置成通用IO(General-Purpose I/O)和外设IO(Peripheral I/O)两种模式,一直很困惑这两种的区别是什么?

   在手册上,关于外设IO有这样的描述“For USART and timer I/O, setting the appropriate PxSEL bits to 1 is required for the output signals on a digital I/O pin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peripheral.” 在应用中,似乎与它们连接的io都会被配置成外设io。

   请教各位了!

网友:
外设IO应该就是指一些总线功能,如SPI的CLK脚,即可以用作通用IO,用作SPI CLK功能时就是外设IO

网友(2014-09-24):
GPIO-P0,P1,P2,P0-P1是8个,P2为5位,逻辑电平高低1,0,
外设IO,就是定时器1,3,4和USART0 ,USART1,和ADC(P0口)。。
外设IO位置是固定的管脚
欢迎拍砖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