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弄的TTL转换电路不能工作,真的很急,请大神帮忙看

楼主(2013-09-12):
身边刚好有这个354T的光耦,就用上了,单片机也是,
实测这个光耦工作时只有1ma电流,
单片机死活检测不到这个电平变化,不管设置成什么模式,
所以我猜测应该要用电流更大的光耦,但是时间很紧,所以只好求助于莫友了
推荐一个可用的光耦TTL转换,最好是实测没问题的,
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的光耦要么是假货,要么是输入端电流太小。手册上说的是50mA输入电流,输出可达30mA。1mA输入电流,显然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光耦要么是假货,要么是输入端电流太小。手册上说的是50mA输入电流,输出可达30mA。1mA输入电流,显然 ...

有道理,请问单片机IO口模式应该设置成哪一种?

网友:
估计这个光偶是坏的.

网友:
会不会搞错引脚顺序了

光耦前端参数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光耦要么是假货,要么是输入端电流太小。手册上说的是50mA输入电流,输出可达30mA。1mA输入电流,显然 ...

要看清楚,兄弟    50mA是极限值,是保证器件不损坏,但不保证性能
正常最大输入电流为20mA     一般用10mA     1mA的话太小了
输出最大电流应该是4mA吧

怎样控制光耦电流   自己动手查一下吧  要恶补一下基础了

---------------------------
实测工作电流1mA 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5.6k下端电平,在光耦LED端有电流时这个电平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5.6k下端电平,在光耦LED端有电流时这个电平是多少?

5V,居然是5V!

网友C:
先调大输入电流,用表测输出有没有被拉低,一级一级来检查

网友D:
     随便从废旧的开关电源板上拆个PC817光耦代换看看。
   最近也在看这个STC15F105W,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可变占空比输出10KHZ的pwm编程心得或资料?

网友B:
既然是5v,如果单片机没坏那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了。IO口配置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5v,如果单片机没坏那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了。IO口配置对了么?

IO我想应该是用双向IO口模式的,结果不行,不知道用什么模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从废旧的开关电源板上拆个PC817光耦代换看看。
   最近也在看这个STC15F105W,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可 ...

那个下载器STC-ISPV6.58B的范例里面有很多,建议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调大输入电流,用表测输出有没有被拉低,一级一级来检查

直接在1,2脚接了12V,没有烧,
4脚接5V,R1去掉,
3脚串一个LED灯,再串电流表,然后接到地,
这时候光耦都还没烧,实测出来的电流是1ma,
LED有亮,亮度很低的那种!这个光耦是假货么?

网友E:
已经烧了,换个新的试试。手册上最大正向电压1.4v,接12v哪有不烧的。

网友F:
光耦左侧输入电路没有吗?你的单片机P3.5是作为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耦左侧输入电路没有吗?你的单片机P3.5是作为输入还是输出?

多谢提醒,左边确实加了5.6K的电阻,右边不加电阻可以识别得出电平变化,加了1K的就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烧了,换个新的试试。手册上最大正向电压1.4v,接12v哪有不烧的。

确实已经烧了,左边加了限流电阻后正常,右边加了1K电阻后居然识别不出电平变化

网友G:
把你的程序拿出来看看。。。你的IO口应该没配置好,要么就是你检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你的程序拿出来看看。。。你的IO口应该没配置好,要么就是你检测有问题。。。 ...

右边不加1k限流电阻可以识别,不加的话长时间工作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直接在1,2脚接了12V,没有烧,
4脚接5V,R1去掉,
3脚串一个LED灯,再串电流表,然后接到地,

直接在1,2脚接了12V,还没有烧!
这光耦我高价收购,楼主开个价吧。

“实践出真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在1,2脚接了12V,还没有烧!
这光耦我高价收购,楼主开个价吧。

不过后来烧了两个后,乖乖接上限流电阻了

网友:
看一下光耦的参数,最低的电流传输率是20%,发光端串5.6K的电阻太大了,接12V电流约2ma,受光端的电流约2*0.2=0.4mA。1K电阻的压降是1K*0.4m=0.4V。这样单片机根本不可能检测到电平变化。

楼主(2013-10-16):
引用 网友D:
随便从废旧的开关电源板上拆个PC817光耦代换看看。
   最近也在看这个STC15F105W,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可 ...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