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74hc40105D 的芯片方向!!

楼主(2013-09-12):
购买了 50个 NXP的 74hc40105D。

到焊接的时候,突然发现芯片表面没有指示方向的小圆孔或者那个小点点!!!

这样该怎么区分方向阿?

表面丝印的有文字,应该是 NXP 的正版芯片,但是的确没有小圆孔阿!

有人用过么?

可以怎样测量???或者丝印的文字方向正着就是正确的方向???

多谢了!!!

急!!!

楼主:
这个是照片。
请问是不是就是按照丝印文字的方向来分左右!??

网友A:
左下角是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斜面:

斜面没有看出来有方向区分阿。
两边是一样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是1脚

就是要咨询怎么区分哪个方向是”左“

因为芯片表面找不到指示方向的那个小圆点。
一般芯片都有个小圆点指示方向

网友C:
你这个图片,我觉得是假货!假货!做电子的悲催了,不是被技术击溃,而是被中国人的聪明打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片,我觉得是假货!假货!做电子的悲催了,不是被技术击溃,而是被中国人的聪明打败! ...

为什么是说假货呢?
请教一下,
因为我几乎可以有把握说是真的,只是年份久了一些。

这个照片是我拍的,照相机比较差拍不了近景,又没有合适的光源,
所以拍出来效果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照片。
请问是不是就是按照丝印文字的方向来分左右!??

图片,左下脚是1脚。好多74芯片都这样。只有一道道。或者只有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左下脚是1脚。好多74芯片都这样。只有一道道。或者只有印字。

收到!
多谢了!!!

应该就是按照这个丝印的字的方向,来区分左右上下了。
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斜面没有看出来有方向区分阿。
两边是一样的阿

仔细对比图中两个红圈内边沿的角度,看看你的IC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是那可能就是你买到假货了,不过一般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对比图中两个红圈内边沿的角度,看看你的IC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是那可能就是你买到假货了,不过一般 ...

这个平时真没主意过,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对比图中两个红圈内边沿的角度,看看你的IC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是那可能就是你买到假货了,不过一般 ...

长知识了!!!
的确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视图应该是左视图了?
就是说
更斜的那一边是 下面了

网友:
让印字朝上正对着你,左下角是1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知识了!!!
的确是这个样子。

丝印这一面对着自己,左下角第一个是PI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