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空格键不能旋转元件的方法

楼主(2013-09-12):
  画原理图时,有时发现之前用得好好的空格键旋转元件突然失效,TAB也不弹出属性框了,不知原因,后经多方查询,才找到下面的文章,立即解决,转过来给需要的人.

    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画原理图的时候发现要放置元器件的时候TAB键不能使用,就是按TAB键并没有弹出编辑元器件属性的那个对话框,而且这个时候按空格键也不能是元器件翻转,却反而使元器件消失了,之前都是可以用的。
本例症状出现的原因是快捷键表(Shortcut Table)失效。可以双击工具栏空白处,或者打开菜单DXP->Customize,进入选项卡Toolbars,找到工具栏项目“SCH Interactive Shortcuts”,看后面的钩“IsActive”是否打上。我遇到的问题是钩已经打上,但是还是不能旋转元件。
确诊: 不断反复勾选、取消这个钩,观察菜单栏和工具栏是否有变化(不包括高度与行数的改变)。如果没有改变,可以确定为本例症状,即Shortcut Table失效. 7 N* F- _' @4 i
解决办法: 在Customize->Toolbars对话框中,单击“Restore”按钮,重置工具栏。此时AD会重建工具栏,于是快捷键表被重置。再次拖动元件,空格 Tab X Y键等功能已经恢复正常.

网友A:
还有一个。输入法是不是切换到非英文状态了

网友:
恩,有时候输入法是也不起眼的错误

网友:
有时候就是万恶输入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输入法是不是切换到非英文状态了

输入法已经切换到系统自带的正常状态,就是不能旋转,搞了几天都没招,差点全部重装,硬件连键盘都换了.

网友:
是的 输入法

网友:
我的快捷键也有几个乱了,回去试一下复位怎么样。

网友(2015-02-08):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画pcb的时候选中后空格键不能旋转,但其它快捷键都管用,网上没有一个办法有用的,切换输入法和重置都不行,好伤感

网友(2018-04-26):
因為輸入法無法反轉路過,感謝大大

网友:
有的是输入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