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遥控笔 PPT翻页笔原理

楼主(2013-09-12):
对遥控笔 PPT翻页笔很感兴趣,它体积很小,效果不错,有知道原理方案的,手边没有

网友A:
接收器虚拟成HID键盘,page up和page down控制翻页。
有线版的:http://tuxgraphics.org/electroni ... how-presenter.shtml
无线版的:http://www.obdev.at/products/vusb/prjdetail.php?pid=2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器虚拟成HID键盘,page up和page down控制翻页。
有线版的:http://tuxgraphics.org/electronics/20081 ...

牛人
我见过别人用过,也是想,应该是虚拟成键盘即可

网友:
红外通信+USBDID,STM32就可以实现。USBHID模拟USB键盘发送的数据。

网友:
上位运行一个app,随便串口、USB串口,都可以

网友:
高手,都在这里啊

网友:
其实没拿笔的另一只手里有个无线鼠标…………………^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