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1200拆解,原创

楼主(2013-09-12):
怒拆S7-1200
图片拍摄于13年6月。

网友A:
就这么几个数字IO搞这么大规模的电路这时为什么呢?全为了网络功能吗?

网友:
蛋定,,,,,,没看出,哪里    怒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几个数字IO搞这么大规模的电路这时为什么呢?全为了网络功能吗?

我估计是涉及到模块扩展吧,那么多模块都用上去的话,这规模就大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220V供电的,有没有尝试过用DC24V供电

网友:
外形上比200系列潮多了,其它看上去也差不多

网友:
貌似就通信比200强些吧 没看出来什么。。。。

网友(2013-11-06):
支持SCL编程    通讯功能增强了很多!

网友:
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我猜是MCU+SDRAM+FLASH+RMII 或MII接口及一些驱动缓冲芯片,SDRAM和MCU的总线上都加了减速电阻,说明总线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可是FLASH离MCU太远了,一大把的先绕了那么远,应该就近放才合理。

网友:
牛啊,在拍几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几个数字IO搞这么大规模的电路这时为什么呢?全为了网络功能吗?

你没见过PLC柜子吧,一个CPU模块要拖很多扩展模块的。

网友(2016-08-08):
请问有没有编程软件可以下载呢到,谢谢!

网友:
几块钱淘宝有卖,自己收集程序很费时间

网友:
有意思吗,还以为有原理图和PCB,我没事经常拆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