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P1IN&temp)==(!temp))解释

楼主(2013-09-12):
MSP430的按键中断程序中有这样写到: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P1IFG;
    for(i=0;i<0x1fff;i++);
    if((P1IN&temp)==(!temp))
    {
        switch(temp)
            {
            case 1: P2OUT ^= BIT1;break;
            case 2: P2OUT ^= BIT2;break;
            case 4: P2OUT ^= BIT3;break;
            case 8: P2OUT ^= BIT4;break;
            }
    }
    P1IFG = 0;
}

其中这句if((P1IN&temp)==(!temp))感觉解释不通,当有按键中断时(比如是BIT1),则P1IN=0XFD,temp=0X02,PIN&temp=0X00;不可能等于(!temp)=0xfd; 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丫的那里有个延时啊,延时完了差不多久弹起来了,不然就是手贱

网友:
永远不要分析傻屄的程序,否则将被拉到相应水平。
编程要有自己的想法。

楼主:
延时完那P1IN=0XFF,,P1IN&temp=0X02;也不等于(!temp)=0xfd啊。。

网友:
就没见过在中段里面搞延时的SB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延时完那P1IN=0XFF,,P1IN&temp=0X02;也不等于(!temp)=0xfd啊。。

兄弟,你知道!和〜的区别吗?孔乙己估计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延时完那P1IN=0XFF,,P1IN&temp=0X02;也不等于(!temp)=0xfd啊。。

你的智商现在已经被拉低了,!temp只有两个结果,0 或者1

楼主:
多谢提醒,了解了

楼主:
各位大神别再说了,我都想挖个坑跳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别再说了,我都想挖个坑跳下去了

不是你的错,你这属于被别人带到沟里去了

网友:
!是逻辑非得意思,而不是取反~, 所以存在满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