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HD801 不显示

楼主(2013-09-13):
现在可以将数据写入显示器并可以读出来,就是不显示。在程序中也打开了显示。JHD801的控制芯片是KS0066,单行8字符

#include <iom16.h>
#include<inavr.h>
#include<ina90.h>
#include<avr_macros.h>
#include<comp_a90.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RS   PORTB_Bit0
#define   RW   PORTB_Bit1
#define   E    PORTB_Bit2

unsigned char r_data;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ReVal;
char dispch[8]={0,0,0,0,0,0,0,0};               //存放显示值数据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long time)
{
    unsigned char i;
        long j;
    for(j=time;j>0;j--)
        for(i=20;i>0;i--);
}

void delay_us(long time)
{
    while(time--);
}

void delay_ms(long time)
{
  unsigned int i;
  while(time--)for(i=0;i<550;i++);

}

///////////////显示部分////////////////////////

//用于输入命令
void disp_cmd(unsigned char cmd)
{
    DDRA=0XfF;
  //  RW=1;
  //  RS=0;
  //  E = 1;
  //  delay(10);
//   E = 0;
//   while(PINA_Bit7);
    PORTA=cmd;
    RS=0;
    RW=0;
    E = 1;
    delay_us(500);
    E = 0;
    delay_us(500);
}

unsigned char Read_Lcd(void)
{
  unsigned dat;
DDRA=0X00;
delay_us(10);
RW=1;
RS=1;
E = 1;
// delay_us(1);

delay_us(5);
E = 0;
dat=PINA;
dat=PINA;
DDRA=0XfF;
return dat;
}

//用于显示字符内容
void disp_char(unsigned char dat)
{
   DDRA=0X7F;
    RW=1;
    RS=0;
   E = 1;
    delay(10);
    E = 0;
   while(PINA_Bit7);

    PORTA=dat;
    RS=1;
    RW=0;
    E = 1;            // 发送信号,E下降沿触发
     delay_us(500);
    E = 0;
     delay_us(500);

}

//初始化显示
void initial_disp(void)
{

    RS=0;
    RW=0;

//  disp_cmd(0x80); disp_char('0');delay_ms(2);
   // disp_cmd(0x80); disp_char('0');delay_ms(2);
   //  disp_cmd(0x80); disp_char('0');delay_ms(2);
   //  disp_cmd(0x80); disp_char(0x20);delay_ms(2);

    disp_cmd(0x34);//设置工作方式,两行字符,8位地址
    delay_ms(10);
    disp_cmd(0x34);//设置工作方式,两行字符,8位地址
    delay_ms(10);
    disp_cmd(0x34);//设置工作方式,两行字符,8位地址
    delay_ms(10);
   // disp_cmd(0x0c);//显示状态,无光标无闪烁
     disp_cmd(0x0f);
    delay_ms(10);
    disp_cmd(0x06);//输入方式
    delay_ms(10);
    disp_cmd(0x01);//清屏
    delay_ms(10);
    disp_cmd(0x02);//归零
    delay_ms(10);
}

//显示方位角,仰角,一本振频率,AGC控制码
void dispchar(unsigned char pos ,char str)
{
    disp_cmd(pos);          //行地址1
    delay_ms(5);
    disp_char(str);  //方位角显示值
    delay_ms(5);
}

void main(void)

{
  DDRD_Bit2=1;
   delay_ms(1000);
   DDRA=0XfF;
   DDRB_Bit0=1;
   DDRB_Bit1=1;
   DDRB_Bit2=1;
  //  E=1;
  //  delay(20);
  //  E=0;
    initial_disp(); //初始化屏幕
      initial_disp(); //初始化屏幕
        initial_disp(); //初始化屏幕
   disp_cmd(0x84);
    disp_char('1');delay_ms(5);
    disp_char('2');delay_ms(5);
    disp_char('3');delay_ms(5);
  // disp_cmd(0x84);
  // ReVal=Read_Lcd(); delay_ms(5);
  // ReVal=Read_Lcd(); delay_ms(5);
   //ReVal=Read_Lcd(); delay_ms(5);

    while (1)
        {
            PORTD_Bit2=0;
             delay_ms(500);
            PORTD_Bit2=1;
            initial_disp();
             delay_ms(500);

    disp_cmd(0x84);
    disp_char('1');delay_ms(5);
    disp_char('2');delay_ms(5);
    disp_char('3');delay_ms(5);
          // disp_cmd(0x01);
                   //  dispstat(1);
                   //  dispchar(dispch);
          }
}

网友:
我前2天正在玩 0802A
也是不能正确显示
楼主的应该是0801吧?
难道 08XX系列的都是这味????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你把VO脚接地就可以了。调解一下对比度

楼主:
程序没有问题